[健康] 将拆机进行到底-彻拆VAPE驱蚊器

楼主(2019-07-02):
老站拆过VAPE驱蚊器(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143678),大致情况如下

黄色折叠滤纸所在,即为驱蚊药盒

这就是含电池的一体化替芯,到期后直接换新,RMB60多元

拆机当时因正在使用中,怕拆坏了,电路板部分只是窥视了一下。现在替芯过期了,换芯有点忍疼,干脆彻底拆了分享在此。

其实去年,曾用多余的电热蚊香片替换在药盒里使用,效果也不错,药盒内壁的蓝色就是这么来的。

壳体的一侧,有弹性卡接触替芯电池盒输出电极片

奇怪的是另一侧也有弹卡,但无接触极片。

面板6个卡位

空置的弹簧卡,分别接右侧的黄、红色线

闲置的黄、红线下方,明显有带卡位、限位的空置安装空间,最初的设计应该是有个什么东西安装在此的

闲置的红、黄线走向,黄线连接电源负,红线在电源正的控制开关后,和板载电路同时通断电(换句话说,就是靠这2根线,在开机同时给另外的?电路通电)。不知这2根闲置线,当初设计有何用途,产品升级后的遗迹?还是碰上缩水版了?

小而粗壮的微型自锁开关

背面2个芯片,4通道2输入与非门74HC00D+计数器CD4017

这个角度型号比较清晰。上为计数器,下为与非门

通电红色LED亮,测算电流不到0.5mA

电机停转电压

电机转动工作电压

拆顶盖,撬开卡子向前面滑动取下

绕轴式定位按钮片

壳体内层向后滑动,取出按钮片

脱开壳体内层底部的长条状卡楞,壳体内、外层就完全分离了

长条卡楞放大

两侧的弹卡,都是固定在插片上,插入壳体内层的安装槽完成组装

此电路板控制电机转、停比固定在1:4(转5秒停20秒周而复始)。电路板右侧,Q1、R4是通断电机的执行元件,C2是消火花电容;C5连接电源+和计数器的15和1脚。电路板下部,R3、LED、C3是电源指示元件。貌似只剩黄框里的3个元件,可能和电机转、停比及周期时长有关,本人老白,有想法没基础盲人摸象,逐一用不同阻值、容量的替换试过,周期时间可改变,但转停比仍固定在1:4。最后请教各位大神,特别@kyhwhb @qurt@邓穿石大侠,就这个电路,有什么办法仅改变转停比(即不改变周期时长,增加电机转动时间的同时缩短停转时间),如蒙指导,不胜感激!
黄框内元件走向:
C1左端通过左上过孔,连接与非门的6脚和计数器的14脚;C1的右端连接R1、R2。
R1的另一端,经过孔连接与非门的1-2脚。
R2的另一端,经过孔连接与非门的3-5脚。

谢谢你路过!

为使大神掌握基本情况,具体地指导如何修改电机控制转停比,补几张图。
就几个零件,老白献丑跑板花了张电路图,方便自己和大家

走线透视图

网友:
谢谢分享,高级货,要是能自己加药液就更好了,等牙膏

网友:
搞这么贵还不如用驱蚊液或电子蚊香片之类的了

网友:
这玩意真的有效么?

网友A:
你可以百度一下CD4017,便可大约知道其原理是非门的震荡信号给4017做输入,其输出Q0~Q9轮流导通。应该是靠近的两个输出同时对后级驱动,其时间间隔就是2:8了。要改变的话,比如再并入一路4017隔壁的输出脚,可以得到输出时间间隔是3:7了。
用表量一下R4与4017哪两个脚连上了,再对比4017的资料图就能找到答案。

网友B:
不知道浸药滤纸芯用完失效后,滴入驱蚊液是否有效果?

网友C:
5楼邓大师说的很正确,这小玩意用了一个这么原始的电路,其实一粒8脚单片机能玩出很多花样,与非门就是接成多谐振荡器输出方波脉冲到14脚,改变rc只改变振动频率不能改变启停比例,受4017输出管脚限制比例可以微调不能大变,看不清具体线路猜测输出8成就是并联输出例如 q0 并q1 脉冲转1圈 10下,两下高电平输出,等8下q2-q9后再轮到q0-q1,如此反复,想多开通会儿就q0-q2并就可以了,总周期可以改振荡器rc值~  打错一个字改下

网友D:
不知道粗粮那款和这个有什么不同

网友:
驱蚊器药盒空间有限,不过用来驱蚊足够了,折叠滤纸可替代品很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知道粗粮那款和这个有什么不同

这块小板能改转停比吗?大神指导一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浸药滤纸芯用完失效后,滴入驱蚊液是否有效果?

不过驱蚊液油乎乎的,会弄得到处都是

网友:
感觉不如蚊帐安全和省钱

网友E:
蚊香片不是要加热才能挥发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百度一下CD4017,便可大约知道其原理是非门的震荡信号给4017做输入,其输出Q0~Q9轮流导通。应该是靠 ...

之前完全没接触过,更不懂原理,只知道有种流水灯用它。
表测和透光下确认过,R4只连接到4017的孤立3脚(Y0),与相邻脚完全不通。
4017的1脚(Y5)在芯片下走线与15脚(CR)相连后,通过1个150n(在板断电测的,不肯定)的贴片电容连接到电源+极。
有人说“15引脚为清零端(当在此端上加高电平或正脉冲时其输出3端为高电平,其余计数脉冲输出端均为低电平)”,请问,Y5与CR连上,会不会是输出5秒驱动的原因?
画了张草图,方便你指导,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5楼邓大师说的很正确,这小玩意用了一个这么原始的电路,其实一粒8脚单片机能玩出很多花样,与非门就是接成 ...

不是这样的,仅4017的3脚(q0)驱动J3Y。1脚(q5)连上了15脚(CR),其余都是空脚且互不相连。画了一张献丑的草图,请继续指教,谢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是这样的,仅4017的3脚(q0)驱动J3Y。1脚(q5)连上了15脚(CR),其余都是空脚且互不相连。画了一张 ...

意思一样,y0 y1加二极管并联输出接三极管就能延长输出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浸药滤纸芯用完失效后,滴入驱蚊液是否有效果?

没效果,驱蚊液中很大比例的挥发油。     其温度设定是按加热器的温度来的。

靠控释棒被加热到一定温度,挥发油烟化带出有效成分。

你这种室温挥发设计的东西,释放温度不会太高。

网友:
引用 网友E:
蚊香片不是要加热才能挥发么?

蚊香片比蚊香液要好一些,因为蚊香片的控释是自身的,其温度要低很多,如果相同高温,片的坚持不了一宿。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意思一样,y0 y1加二极管并联输出接三极管就能延长输出时间

谢谢指点!那有空再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这样的,仅4017的3脚(q0)驱动J3Y。1脚(q5)连上了15脚(CR),其余都是空脚且互不相连。画了一张 ...

从你描述看,那么这个应该是接成了5分频电路。
如果你把15脚接到10脚Q4,就会变成4分频,通5秒断15秒。
如果你把15脚接到5脚Q6,就会变成6分频,通5秒断25秒。
你可以用刀片单独挑起1脚,用导线连接15脚到其他的输出脚看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