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华为荣耀V9换电池

楼主(2019-07-02):
用了一年有余的华为荣耀V9电池鼓包把屏幕顶起来一点,待机也变短换电池,华为的电池背胶不好去除,用无水酒精加小卡片的方法很好处理,拆卸电池后基本无残留。分享给大家
X宝买的新电池

超薄的屏幕约玻璃盖板加液晶约2mm

拆下屏幕

拆下散热铝板可以看到上面有导热硅脂

旧电池鼓包严重

拆电池工具,拆的时候比较紧张拆完才展示的工具,这个是重点,用小塑料卡片(废旧银行卡均可)从电池一侧轻轻插到电池下面,延卡片渗入无水酒精,上下滑动边动边加酒精(酒精可以溶解双面胶),这样不会伤到电池外皮,不会发生冒烟起火等问题。

拆掉电池后的后盖

拆下来的电池,华为出名的电池胶,特别结实

拆下来的新旧电池对比下

然后就是正常装机,正常使用OK

网友A:
看来华为手机电池顶屏幕是通病了

网友B:
华为官方换电池69元,脑补

网友:
现在的锂电真心不咋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华为官方换电池69元,脑补

官方99吧? 关键是我怕他们把我的手机换烂了,我还是相信自己,顺带清理听筒

网友C:
原电是索尼的 新的看不出
同样的电池 散装只要20出头 这么一包装就小40甚至更高 嗯 我也刚买了一个菊电池 不过对照很久后 我没买这个包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原电是索尼的 新的看不出
同样的电池 散装只要20出头 这么一包装就小40甚至更高 嗯 我也刚买了一个菊电池  ...

原电还索尼?一年就怀孕了,我新电池是x宝顺手买的,没多研究

网友:
还是怀念当初的分体式电池,虽然手机厚度大一点,但是更换电池不伤手机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华为官方换电池69元,脑补

现在华为官方售后找到99了,一年前是49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电还索尼?一年就怀孕了,我新电池是x宝顺手买的,没多研究

你买新电池的店出评中有说是假的,个人感觉本身就是高仿的,这电池应该是45左右买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电还索尼?一年就怀孕了,我新电池是x宝顺手买的,没多研究

嗯呢 明目张胆的无锡货 你新的如果是真可能是代表国际孕妇形象的ATL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来华为手机电池顶屏幕是通病了

好像N4s和z17mini也是,我都用到屏幕白斑的时候,必须自己网购换电池,没华为的优质售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