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请问这种示波器可以直接测220v交流电吗?

楼主(2019-07-02):
请问这种示波器可以直接测220v交流电吗?性能指标见图。

楼主:
说明书中只说乘1挡不能大于80Vpp,那么乘10挡是否不能大于800Vpp?

网友:
要测逆变器还是什么?

网友:
应该看用什么探头吧,X10的探头可以测800V,X100的可以测8000V?

网友:
很简单,需要换探头,这都不知道别玩示波器

网友:
能测多少V看探头啊

网友:
已经明确告诉你:最大输入电压80VPP,峰值电压,正弦交流电大约55V左右。至于你用什么探头,得保证这里的输入电压不能超过这个值!

网友A:
参数已明确最大输入电压80VPP,接220V要先降压或分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参数已明确最大输入电压80VPP,接220V要先降压或分压

那是乘1挡,还有一个乘10挡

网友:
测220v,那示波器外壳有可能就是火线了,会触电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参数已明确最大输入电压80VPP,接220V要先降压或分压

那是乘1挡,试过了,乘10挡可以测。

网友B:
不能,测交流,你怎么信号参考接地?测交流一要耐压够,二要隔离。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能,测交流,你怎么信号参考接地?测交流一要耐压够,二要隔离。

事实就是能测。

网友C:
一般玩玩可以,但是要小心触电
正式场合一般隔离通道示波器比如泰克的TPS2024,或者高压差分探头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玩玩可以,但是要小心触电
正式场合一般隔离通道示波器比如泰克的TPS2024,或者高压差分探头 ...

知道了,谢谢提醒。有乘1和乘10转换开关的探头,是高压差分探头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知道了,谢谢提醒。有乘1和乘10转换开关的探头,是高压差分探头吗? ...

安全第一。
x1和x10只是探头衰减,并不是差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