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usmile Y1001电动牙刷拆解

楼主(2019-07-02):
usmile电动牙刷,开机后不能关机,插上充电器充电才能关机。拆开后检查电路板上有水珠,用风筒吹干水珠后就能正常使用了。

网友A:
沒看明白,
它這個原裝就這樣設計的嗎?不用無線充電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沒看明白,
它這個原裝就這樣設計的嗎?不用無線充電么。

不是无线充电的,底部有充电插口

网友B:
谢谢分享,看来防水性不佳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分享,看来防水性不佳

是的,就是因为进了水而失灵

网友(2020-08-29):
请问楼主底部的盖子是怎么打开的?

网友:
可惜不是无线充电了

网友(2022-06-10):
请问电池能看到是哪家的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