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希捷2TB移动硬盘突然不通电了

楼主(2019-07-02):
心知无望,但还是来发一贴求助一下,

小弟是于18年双十一买的,2T希捷移动硬盘,存了好多的电视剧和电影动漫,上周日还好好的,昨晚用的时候,突然通不了电,识别不到硬盘,硬盘指示灯不亮,拍一下硬盘,出现了
“集线器端口上的电涌”,然后把其它的移动硬盘也连并弄得读不了了,换了数据线试过,换了电脑试过,设备管理器看过,安全模式下看过,均读不到盘,,有大神打救一下不,感谢之至。

网友:
换根线试试。

网友:
拆开直接接到电脑上试一下

网友A:
拆开用sata接口试试!

网友:
通电的时候多敲几下试试

网友:
那个提示是USB5V短路,大电流出现系统直接关闭USB了。最好的结果,1.数据线或者数据线接口短路;2.移动硬盘线路板短路;3.硬盘本身短路。维修难度和成本按123相应增加。

网友B:
通电的时候多敲几下试试---你是故意这么说的么?
通电硬盘高速旋转去拍直接磁头划伤盘片直接报废,能这么回复的也是牛皮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通电的时候多敲几下试试---你是故意这么说的么?
通电硬盘高速旋转去拍直接磁头划伤盘片直接报废,能这么回 ...

他是真皮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拆开用sata接口试试!

别想了,希捷西数等品牌移动硬盘都是USB3.0接口了,将USB控制器整合在硬盘电路板上了,没有SATA接口了,除非你会跑线路,自己飞线接SATA:lol:

网友:
拆出来挂电脑试试撒

网友D:
拆开让我看看里面 是什么样子的啊,这样才能帮你啊,大家伙都急坏了,就等你拆开呢,不拆开无从下手啊

网友:
移动硬盘好像出故障的有些多.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别想了,希捷西数等品牌移动硬盘都是USB3.0接口了,将USB控制器整合在硬盘电路板上了,没有SATA接口了, ...

西数擅长做一体盘,希捷基本还是分离的,这款移动硬盘是可以拆成普通笔记本盘用的

网友:
拆出来看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拆开让我看看里面 是什么样子的啊,这样才能帮你啊,大家伙都急坏了,就等你拆开呢,不拆开无从下手啊 ...

 昨天就已经拆了,撕了一点点铝箔,然后今早问了客服,说本来可以换的,但是被我拆了就没得了,今下午又拆了盘,没拍图片,盘放公司了,明天补图片,电脑城哪里可以换/重焊usb口,我发现,大端的最右侧的那根铜条被挤进里面去了,我把它掰直了再试,还是不行,或许换一个就行了?改天去电脑城试试,下图是百度随便找的,示意用,感谢各位大大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别想了,希捷西数等品牌移动硬盘都是USB3.0接口了,将USB控制器整合在硬盘电路板上了,没有SATA接口了, ...

希捷基本上没有一体盘,都是分开的,我的4T2.5寸拆过,是分开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昨天就已经拆了,撕了一点点铝箔,然后今早问了客服,说本来可以换的,但是被我拆了就没得了,今下 ...

很简单,拆开SATA接口直接挂电脑上试一下,能认那就是转接板坏了,换个转接板就OK,看你描述接口有变形那基本上是这个原因了,换个接口或者换个板子就OK。以前卖的斐讯18块包邮的盒子很合适,还是TYPE-C接口

网友:
你这个   应该转接板问题的可能性大,先别慌

网友:
看到说是18年的双十一买就感觉不对了,应该找售后才对,当然…如果里面有重要文件的另说。

楼主:
引用 网友E:
很简单,拆开SATA接口直接挂电脑上试一下,能认那就是转接板坏了,换个转接板就OK,看你描述接口有变形那 ...

下班了才敢拿出来,刚刚大胆的把盘拆成两截,之前不知道到是可以分开的,公司没有硬盘座,晚上拿回去试试,希望如大家所说,是转接板的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