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win10进入桌面黑屏,换集显可以用

楼主(2019-07-02):
从前2天开始,电脑启动进入桌面就黑屏,开始怀疑独立显卡出问题,机箱里还有一块14年升级固态后留下的机械硬盘,由于机械硬盘只做备用就没插线,原安装好的win,7系统,插线就可以使用,换机械硬盘后一切正常,就排除独立显卡问题,后改用主板集显后,固态硬盘可以进入桌面正常使用,怀疑是不是独立显卡驱动问题,用ddu软件完全清除驱动后,还是一样黑屏,然后百度各种方法,都没有成功,现在没辙了,坛里朋友有知道是什么问题吗?独立显卡也有拔出排除插脚不良。

网友:
国产显卡,换驱动试试

网友:
刷VBIOS试试?进安全模式有显示吗?

网友:
估计是UPDATE的后果……

在集显下再次手动进行UPDATE试试。

网友:
自动设置的分辨率过高?

网友:
显卡不支持win10,碰到过两次9500GT显卡不支持64位win7的,安装系统卡在检查视频兼容性界面。

网友:
检查一下显卡和电源

网友:
显卡问题就试过入系统黑屏,安全模式正常显示

网友:
可能是扫描频率超过了显示器能支持的最高频率,把分辨率设置低一些试试。你可以先进安全模式试试,如果能显示,卸掉显卡驱动重装一下驱动

网友:
首先是什么型号?显示器接在什么接口?(HDMI/VGA/DVI/DP)

网友(2020-03-31):
先说显卡型号好吧?你说Win 7正常,试试视频硬解是不是可以使用.或者直接换Win 7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