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浦科特M6S坏了,怎样才是最大化剩余价值

楼主(2019-07-02):
朋友送了一个M6S 128G的盘子给我。 在bios是可以认得到, 但进入bios很慢。 进windows后偶然可以被diskgenius认得到,分区删除过,亦已是最新固件。运行hdat2清除全盘数据到99%后等了半天也没走完。请问各位大哥,这盘如何弄才有救呢。
如果救不了, 请问值不值得买块sm2246en的板子回来,把flash移植过去呢。 flash是东芝的TH58TEG7DDKTA20, 8贴tsop封装, 128G。

先谢过。

网友A:
买来板子价值比这块半垃圾还高得多

网友:
缺固态用就搬板,不缺就卖掉或自己拆了做优盘。

网友:
无图无真相

网友:
:lol:50包邮广东 让我回收修理复活再战几年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来板子价值比这块半垃圾还高得多

谢谢意见,只是想知道是否

买来板子价值  > 买来板子 + 焊上去的flash.

如果是这样,维修就是负价值了。 就没有意义。 否则买块板回来练练手也是好的。

网友B:
双贴U盘,可以贴4个U盘拿来用。支持这个颗粒的板子,可选择性很多

然后板子可以留,那些电源IC都值钱的,有些时候维修代换需要用。淘宝有些时候买数量少了人家开高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双贴U盘,可以贴4个U盘拿来用。支持这个颗粒的板子,可选择性很多

然后板子可以留,那些电源IC都值钱的, ...

谢谢大哥意见.

网友C:
会叠焊的话,IS903可贴四片,合成两个64GB U盘。

网友:
引用 网友C:
会叠焊的话,IS903可贴四片,合成两个64GB U盘。

市面上主流的G2外壳,叠焊能不能塞进去都不知道。我现在用的金属外壳,就是塞进去后加一层薄薄的导热垫就可以用了

另外跪求下图G2金属旋转外壳的固定方法。这明明可以设计用螺丝固定的,跟2246XT、2246EN金属壳一样的设计多好。买了3个,感觉还不如原来的G2塑料外壳或推拉外壳

网友:
当配件出掉算了,要是颗粒的问题还搞个毛线啊

网友D(2019-12-22):
应该是固件数据紊乱了。我的128M6S也是这个毛病。
开始IO错误,无法初始化,后来用分区助手擦除,一擦提示要密码,再启动BIOS提示硬盘已锁。
后来本着先解锁的原则,用HDAT2刻成优盘启动,解锁成功。再进BIOS发现密码也没有了。
进系统后也可以分区了,之后进行格式化,GHOST串了个系统,也正常了。

网友:
重新开卡一次,颗粒问题可以屏蔽吧。主控板坏掉就拆了颗粒做U盘。

网友:
上16贴2246en 应该可以

网友(2020-11-22):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固件数据紊乱了。我的128M6S也是这个毛病。
开始IO错误,无法初始化,后来用分区助手擦除,一擦提示 ...

我的浦科特好像也同样问题

网友(2021-07-13):
也遇到类似问题,学习一下了。感谢分享。

网友(2024-07-05):
关键是没有开卡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