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很老的西门子手机充电器

楼主(2019-07-02):
在很久很久以前,有个叫西门子的手机牌子
天线外露,黑白屏,只能显示5行汉字
手机已经让老妈拿去换脸盆了
剩下这个孤零零的充电器
拆之

老式的充电器,比现在的重多了

欧标的插头,看标签好像是飞煌世亚代工的

撕掉标签,标签之前撕过好几次,所以看起来皱皱巴巴的

就一个小变压器,好简单啊
看来充电控制集成在手机内部了
毕竟是用锂电池的

侧面看看

简单的整流器,型号DB107

实测空载8.4V左右,带负载后电压下降

虽然很简陋,但当年那个破手机还是很不错的,是叔叔淘汰了给我老爸,老爸用了半年嫌电池不给力,买了新的后淘汰了给我,手机没拍下来,只记得真的很抗摔,自带扫雷、四子棋,最让人惊讶的是还有个三维迷宫游戏,在当年那个只能玩贪吃蛇和俄罗斯方块的年代简直是黑科技

手机长这样子,图片是网上找的,如果侵权请通知本人删除

网友:
03年读书那时候,有个舍友用的就是这款机,然后晚上睡觉没关宿舍门手机被偷了,后来买了西门子M55:lol:

网友:
以前诺基亚都是这种充电,卖的贵的可死,里面就这两样。曾经我们这里有一个女的当看见我用杂牌子充电器给诺基亚充电时,很迷信的说,诺基亚的手机不能用别家的充电器!我去,没文化真可怕

网友A:
你这个是山寨充电器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是山寨充电器啊

居然被你发现了

网友:
以前很多充电器都是这样子的啊,那时候开关电源没普及,不过这个可靠性比较开关电源高很多。我也有一个,留着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居然被你发现了

我觉得也是 哪可能搭棚 怎么也第有个板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是山寨充电器啊

这个真不是山寨,当年就是这样的

网友:
这个真是山寨,连滤波电容都没有,原装的西门子充电器很精致的,我拆过不少,回头我找找还有没有,拆个看看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真不是山寨,当年就是这样的

看变压器,看焊接手法,不是山寨的我把它吃了~~~

网友:
纯纯的山寨,如果你买手机的时候就带的这个充电器,说明手机是水货,电源适配器是卖家后配的山寨产品,原装的西门子绝对不会是这样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变压器,看焊接手法,不是山寨的我把它吃了~~~

哈哈,牙口好胃口就好

网友:
3508i   我的第一部手机 好像是镍氢电池的来

网友:
单色屏还能实现三维游戏?

网友(2020-08-25):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也是 哪可能搭棚 怎么也第有个板子

那种充电器易坏得很,还是开关电源稳点,有电压自动调节,正弦波比不上数字的方波,稳定电流大,想把家里的功放环形变压器改成开关电源,开关电源因为高频,易产生干扰,要屏蔽,这点麻烦。

网友(2023-01-11):
这种充电器构造简单还不容易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