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得伟DCD791更换钻夹头提高同心度

楼主(2019-07-03):
DCD791更换钻夹头提高同心度,输出轴打孔,攻左牙螺纹;改造过程就不上传了!

网友A:
膜拜大神,我的791钻夹头废了,一直吃灰。真心求改造教程,另外,夹头在哪里购买,能给个地址吗?\(^o^)/

网友B:
终于见到791换夹头。

791没有反牙螺丝固定,主轴和钻夹头是不是螺纹胶固定?

网友C:
791没见到螺丝固定,怎么拆下来啊,我也想换夹头

网友D:
看来得伟的还比较方便改。博世的这两年出的根本拆不下来夹头,不知道用啥方法给弄死了。我手头有个GSB180,想了无数办法,也请修工具的人给试了试,都弄不下来。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来得伟的还比较方便改。博世的这两年出的根本拆不下来夹头,不知道用啥方法给弄死了。我手头有个GSB180, ...

直接用冲击板手把夹头里的螺丝打断

楼主:
引用 网友A:
膜拜大神,我的791钻夹头废了,一直吃灰。真心求改造教程,另外,夹头在哪里购买,能给个地址吗?\(^o^)/ ...

换钻夹头比较麻烦,直接用外力会损坏齿轮箱,况且输出轴还有螺纹胶固定;稳妥的办法是卸下齿轮箱,分解行星齿轮,制作专用工具固定输出轴椭圆形端,用内六角扳手卡住钻夹头三抓,此操作需借助台钳进行。此外791输出轴为1/2的丝孔,输出轴上没有设计左牙螺纹,在高硬度金属上自行打孔攻丝有一定技术风险!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终于见到791换夹头。

791没有反牙螺丝固定,主轴和钻夹头是不是螺纹胶固定? ...

是的,输出轴上加工有凸台配合钻夹头內孔固定,实际上从钻夹头内部看上去不是螺丝。

楼主:
引用 网友C:
791没见到螺丝固定,怎么拆下来啊,我也想换夹头

最好自己评估确实需要再换,没操作过有一定难度。

网友:
引用 网友C:
791没见到螺丝固定,怎么拆下来啊,我也想换夹头

弄个大功率烙铁,用夹头夹紧,然后加热,让胶水软化掉,再拧下来

网友(2019-11-29):
这个夹头不好拆吧,没有螺丝固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