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得伟791钻夹头暴力分解

楼主(2019-07-03):
DCD791捷可勃斯钻夹头更换罗姆钻夹头,原装同心度不能接受。

网友A:
这玩意儿能无损拆开吗?我的有异响,但还能勉强用

网友B:
竟然暴力拆开了,看夹爪的做工很粗糙啊,同心度能好就怪了

网友:
看上去是全金属的,我的220V东城电钻是,塑料壳手拧夹头。

网友:
弄碎了吗?可惜啦,好歹能用算可以了。

网友:
同好奇能否无损拆开,哈哈,没玩过这么高级的

网友:
换了同心度好多少?

网友:
791的夹头和主轴是不是螺纹胶固定?

网友:
我觉得同心度提升不大

网友C:
第一次见到夹头拆卸。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儿能无损拆开吗?我的有异响,但还能勉强用

不能,主体比较结实

楼主:
引用 网友B:
竟然暴力拆开了,看夹爪的做工很粗糙啊,同心度能好就怪了

不夹钻头还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第一次见到夹头拆卸。

手残收不住

网友D:
你好大神  你怎么拆下来的,我的怎么都搞不下来~~

网友:
小电磨直接切开的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好大神  你怎么拆下来的,我的怎么都搞不下来~~

拆齿轮箱,从内部固定输出轴,用大号内六角扳手卡住钻夹头三爪,逆时针转。

网友(2019-08-14):
我史丹利夹头出现过卡头了,拧不动,后面又开来,现在想换夹头也换不了里面的螺丝拧不动

网友(2019-11-22):
手钻同心度也就那样了。

网友(2020-04-21):
具体怎么拆

网友:
同心度不好的钻用起来不舒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