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小升级一下

楼主(2019-07-03):
上次在坛子里咨询下升级方案
原配置

手升级后

网友:
咋不把缩水嘉也换了。缩水嘉的芯片组散热能煎蛋。超过3年还是建议换新。(堆了半天的料。芯片组散热做的这么差,厂家心机)

网友A:
H61换成B75的话性能都会长一大截

楼主:
为什么内存性能提升数值不明显

网友B:
引用 网友A:
H61换成B75的话性能都会长一大截

要换Z77才能拉4倍频

网友C:
换显卡加分明显啊

网友:
技嘉主板的桥是真的热,不是说H61主板上固态盘速度跟不上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显卡加分明显啊

H61该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换Z77才能拉4倍频

不超频也比H61快啊,SATA3跟SATA2传输速度了解一下

网友:
我也是用技嘉的产品  价格内存 性能提高的还可以呀

网友:
主要是看用来干啥了。

网友:
还可以加内存

网友:
引用 网友A:
H61换成B75的话性能都会长一大截

H61能上e3v2吗?

网友:
可以的啊,至少我手上的技嘉H61刷了BIOS后是支持E3 1220 V2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