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为啥十节电芯组成的电池只有6000毫安

楼主(2019-07-03):
博世的18v锂电池,这么多电芯,容量怎么这么小

网友:
容量看并联数量,6000不少了。

网友A:
18650动力电池,目前地球上好像也就只有不超3000MAH的吧,你还想怎么样

网友B:
依楼主看来   应该多少容量比较合理??

网友:
博世电池用C6,运气不错,一般都是用三星30Q

网友:
楼主换个描述方式就宇宙最强了,比如换成3.7V  30000mah

网友:
用WH描述下,你就平衡了

网友:
索尼3000动力 应该是世界上最强动力电池了

网友C:
5串2并,18.5v  6000mah没问题啊,串联增加电压,并联增加容量,这电池组换算你所能理解的容量是3.7v  30000mah(三个小米一万mah充电宝的电量)

网友:
2并5串啊,108WH了,不少了

网友:
串增电压 并增容量。

两节3.7V  2600mah   串是7.4V   2600mah      并是3.7V   5200mah

电池节数很多却容量小,那一定是串联多

你这十节是五个串联后两组并联,电压累计到18.5V(3.7V*5)   容量3000mah(5只一组)*2

网友D:
引用 网友C:
5串2并,18.5v  6000mah没问题啊,并联增加电压,串联增加容量,这电池组换算你所能理解的容量是3.7v  3000 ...

取证,写反了。    串增压   并增容

网友D:
引用 网友A:
18650动力电池,目前地球上好像也就只有不超3000MAH的吧,你还想怎么样

他想的是一节3000,我着十节怎么也要30000啊。   什么电压我不管,没给我30000就不干。

网友A:
引用 网友D:
他想的是一节3000,我着十节怎么也要30000啊。   什么电压我不管,没给我30000就不干。 ...

人类目前量产最强了,还要咋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人类目前量产最强了,还要咋样

别问我,我没那么贪心。     给我十节3000的我美的屁颠屁颠的。

如果不要求组成的话,就算自放不一致都很高兴了,可以自己按需要配。

网友:
看了大家的回复,楼主不作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依楼主看来   应该多少容量比较合理??

品牌电池都不配放电保护板?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取证,写反了。    串增压   并增容

尴尬了,没看下就发出来了

网友:
可别告诉我,这就是博世的电池,5串无保护板。。。。。。

网友:
同样是18v我的只有2.6A 你的是6.0A差异好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