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将近20年的三星手机台式充电器DTCN10G拆解

楼主(2019-07-03):
手里有个以前的三星台式充电器DTCN10G,拆开看看
外观,可以直接插手机和电池,后面口插电池,前面口插手机

品牌、参数,输入9V,输出4.1/4.2v 700mA,韩国制造

电路板

74HC02

TC74HC04

C322

TI8340

还有两个管子型号看不见

电路板反面,有个电容

日期,2001年

谢谢观看!

网友:
感觉应该是90年代的风格。。2001年应该有各种集成电路,贴片了,怎么还用这种分立的。

网友:
很早的产品

网友A:
这个是假三星,有过两个这样的,改了18650双充!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假三星,有过两个这样的,改了18650双充!

必须是假的,插头排针那里都是剪了再焊接的,几乎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