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欧姆龙血糖仪拆解(omRon HGM-121)采用的是葡萄糖脱氢酶反应测量血糖

楼主(2019-07-03):
采用的是葡萄糖脱氢酶反应测量血糖非葡萄糖脱氧酶法,据说以前葡萄糖脱氢酶法不让使用,说是容易和葡萄糖以外的糖分发生反应,导致测量不准,现在据说加了些东西,对葡萄糖具有较强的选择性,主要优点在于他不会受空气中氧的影响,没有限制一个月内必须使用完,测量时受氧的影响也比较大。相对于早先的葡萄糖脱氧酶测量方法具有优越性,但是葡萄糖脱氧酶对葡萄糖的选择性非常强,如果能把氧影响降到最低,葡萄糖脱氧法是最优选择

网友A:
问你一下,配套一盒试纸加机器多少钱

网友B:
21 你是插在糖里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21 你是插在糖里吗

怎么会,我家媳妇他妈,血糖高的时候都将近30 (是120来的大夫给测的,怕不准(因为太高了)又给测了2次确认)

网友C:
看到你说不能用,特意去百度了一下,结果如下:

你好,使用葡萄糖脱氢酶试纸的血糖仪并没有说不能使用。
首先,血糖试纸大体分为两类:
一类为葡萄糖氧化酶试纸,这类试纸特异性强,技术也较为成熟,所以国内市场上大部分试纸均已氧化酶为主。
另一类试纸为脱氢酶试纸,即你上边所提到的, 这类试纸在特异性方面逊于氧化酶试纸,容易受到血液中其他糖类如 木糖、己糖的影响而使测试值假性偏高。 但并不是不能用,只是测试时会有这样的可能存在,这种存在的可能会对血糖不稳定的糖尿病患者带来风险。
例如:原先血糖是正常的,但是由于受到其他糖类影响时测试结果假性偏高,患者即注射胰岛素,致使血糖值偏低出现低血糖症状。
不过氧化酶试纸对于存放要求比脱氢酶试纸要高得多,氧化酶试纸必须避光保存且容易因为受潮和氧化而导致试纸中的酶失活,而脱氢酶则无需考虑这么多。
因此无论是氧化酶还是脱氢酶,它们各有利弊,并不是说不能用。

网友D:
别的不说了,冲这么专业的标题也得加个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你一下,配套一盒试纸加机器多少钱

苏宁上做活动带50试纸及采血针268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怎么会,我家媳妇他妈,血糖高的时候都将近30 (是120来的大夫给测的,怕不准(因为太高了)又给测了2次 ...

是啊,我也是第一次知道我血糖高,好多朋友也说不可能这么高,说是血糖仪有问题,建议我去医院抽血测,但是我几个时间段测得不同值,后来终于有一个朋友说他老公就是这个值,我也才终于放下心来,现在开始吃缓释二甲双胍了,效果比较明显

楼主:
引用 网友B:
21 你是插在糖里吗

可能是个人体质耐受度的差异,就像高尿酸血症,有些500多一样没事

网友E:
引用 网友C:
看到你说不能用,特意去百度了一下,结果如下:

你好,使用葡萄糖脱氢酶试纸的血糖仪并没有说不能使用。

不错的科普,楼主的血糖仪试纸插座好几个触点,好像是免调码,缺点是免调码试纸比普通的贵。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错的科普,楼主的血糖仪试纸插座好几个触点,好像是免调码,缺点是免调码试纸比普通的贵。 ...

现在都是免调码的,可能内部置入了关于时间的信息,调码可能就是不同批次的生产时间对测量值误差的修正。这个就是依靠化学反应产生电流来达到测量血糖的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别的不说了,冲这么专业的标题也得加个分了

原标题不是这个,应该是版主帮我改了个这么响亮的标题,在这里也真心谢谢版主,也希望你能看到

网友:
想想扎下就觉得疼

楼主:
引用 楼主:
现在都是免调码的,可能内部置入了关于时间的信息,调码可能就是不同批次的生产时间对测量值误差的修正。 ...

针看着确实很粗,针尖处还打出一个小坑,主要还是因为采血针是设置好深度且会快速回弹的,稍稍有点痛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啊,我也是第一次知道我血糖高,好多朋友也说不可能这么高,说是血糖仪有问题,建议我去医院抽血测,但 ...

你 可以请人帮助你换试纸,自己更换也行(找一个用不到的手指)。
那就是挤出1大滴血,第一次测试出结果后,马上换另一个试纸再测,如果一致那就没问题,不一致那就是试纸的问题了。

因为是同一滴献血,绝对不应该出现两个血糖值,出了2个就不对。
我用的拜耳的血糖仪,测完后擦掉血,再挤出一点,再测的血糖值 大多数都是一致的,顶多有0.1的变化。。

网友C:
引用 楼主:
针看着确实很粗,针尖处还打出一个小坑,主要还是因为采血针是设置好深度且会快速回弹的,稍稍有点痛 ...

采血针 有不同粗细的,细一些的疼感会减轻,但出血量会减少(事先用温水洗手后可以解决)。具体要用多粗的针,要自己摸索。然后买的时候问卖家是否可以换成你想要的那个编号的针。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 可以请人帮助你换试纸,自己更换也行(找一个用不到的手指)。
那就是挤出1大滴血,第一次测试出结果后 ...

我现在每天随餐服一粒二甲双胍,血糖值明显降低,设备应该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采血针 有不同粗细的,细一些的疼感会减轻,但出血量会减少(事先用温水洗手后可以解决)。具体要用多粗 ...

管他了,也不是很疼,我用最深一格退回来的一格深度,也不是经常测,就是看着害怕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现在每天随餐服一粒二甲双胍,血糖值明显降低,设备应该没问题

降压,降糖的药,不是随便吃的,要确诊后在吃,自己随便弄,搞不好越来越厉害。

网友:
引用 楼主:
管他了,也不是很疼,我用最深一格退回来的一格深度,也不是经常测,就是看着害怕 ...

以前用这个采血器,我用的是中间档。嫌换针麻烦,现在我用一次性末梢采血针。往手指上一按,自动弹出后缩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