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KingMax金鸡报喜移动电源,得到4节好电池

楼主(2019-07-03):
刚买没几天用了2次的移动电源坏了,充电时有短路停充现象,把一个充电头也弄坏了。索性拆了看看是电路坏了还是电池问题。有哪位坛友知道这种电池是什么牌子的,请告知一下。不过经测试电池完好容量都在2600mah以上,电压一致性也非常好。

网友:
肯定不是LG、SONY、SAMSUNG、Panasonic

网友:
壳子挺不错的

网友:
电池是德朗能的2600mah的,还不错哦

网友:
好不好,要测试后才知道呢!

网友:
杀鸡取蛋4颗

网友:
非常喜庆的LOGO,不知是哪位大师的名作

网友A:
这充电宝不错,拆了可惜啊

网友B:
增加正负极薄弹片,切掉卡扣倒刺等,可以改成免焊接充电宝,缺点换完电池要充电激活才能按键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充电宝不错,拆了可惜啊

不可惜,21元加红包买的,4节2600mah电池也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增加正负极薄弹片,切掉卡扣倒刺等,可以改成免焊接充电宝,缺点换完电池要充电激活才能按键输出。 ...

充电电路可能坏了没法改了。青虫家的移动电源盒有好几个装上电池很好用。

网友:
估计只能换板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