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飞利浦HX8340冲牙器可充电不能喷水拆解维修

楼主(2019-07-03):
闲鱼上很多这款所谓的墨西哥组装飞利浦冲牙器HX8340,卖的很便宜。
我是一个卖家从淘宝400多块买的,结果他不会用以为坏的,淘宝又发了一个给他(提供了购买记录截图,应该真的)。2个9新主机加一个充电器100元。喷头已经旧的没法用了,我就自己50元买了2个。
结果我拿到手一个坏的,卖家说那个基本没在用,给我退了50元。我就拆机开始维修。

网上有说拆机,电吹风吹热,然后用力拔出,没有胶水卡口只有个黑色密封圈,用力拔就行。

电路板没有水渍,很好,不是这个问题,接着拆,顶上按钮难拆,网上也没有说怎么拆,最后起子强行撬开。

薄膜开关上进水浸泡,铜片生锈。我在电路板那端短接机器就喷气了,看来问题就是开关坏了,网上一搜配件要20元。
算了自己撕开薄膜,用WD40刷洗清洁,大家千万别打薄膜胶水清除了,我就是洗完发现没法粘了,只能用免钉胶胶起来。
开关盖子难盖,改好后没有弹性,按下会回弹没感觉。但是可以用,现在密封性基本没了,以后坏了就再修,反正拆过了也没花钱,坏了也不怕。

最后附上我的天猫某飞利浦专卖店的电动牙刷照片,贴纸的这是正货啊?
为何和这冲牙器的充电器不一样,哪个正品?还是都是正品?

最后吐槽下飞利浦的设计,他家的剃须刀非常好,全身水洗,5000系列5面贴合,尤其是9000系列8面贴合非常棒,我用过博朗5000系列,非常不爽,噪音大,剃不干净,松下的也不行。
但是飞利浦冲牙器就呵呵了,密封这么差,顶上开关处很容易进水,底下开关也可能进水,整个就是失败产品。我是因为博皓的冲牙器坏了才试下这个,感觉还是博皓的一直喷水的好用。
飞利浦的电动牙刷也没欧乐b好。

看我的全家桶

楼主:
其实这玩意儿闲鱼卖这么便宜一大堆一百多块钱,可能是国外拉回来旧机换个新壳翻新,塑料壳全套成本也就20元差不多了,用起来和正品也没多少区别,酒精消个毒就行,真没必要买全新的正品。
尤其是电动牙刷,换个新刷头就好了。

网友:
飞利浦牙刷振动,欧乐b是旋转。而且你这个飞利浦牙刷是低端产品,偏心马达

网友:
比老款8140还是高级一些,可惜老款的喷头很少有得卖。最后买了国行松下

楼主:
京东货原来也是纸贴贴。

楼主(2019-08-06):
售后看了说贴纸的充电器是国行,另一个问我是不是国外买的,也许是正品。也许售后也无法识别充电器真假。

牙刷拆开来就能看出是否正品。我的售后看了外观认为正品。
牙刷故障率很高,我的已经坏了,密封圈损坏,漏水进去腐蚀厉害,半夜自动震动。还好2年内保修,拿去售后换新。

网友:
一年前买的6730上个星期坏了,续航变的很短,充满电用个五六天亮红灯提示要充电,震动变的非常弱。送了飞利浦售后,今天才拿回来,给我换了个全新的。检测单上写着震动移位了。售后那估计是外包了,外墙上贴了LG,斯科特扫地机,飞利浦等等七八个品牌。

网友(2019-10-17):
你那个飞利浦是22000次震动的低端货,你用飞利浦31000次震动的那种就知道差距有多大了。

网友:
这种关乎健康的东西,还是别搞二手的!

网友A(2019-11-26):
牙刷是正品啊,飞利浦hx-62xx和66xx是机械限位的日本美上美往复电机,就是转子上凸起的塑料壳会被外壳挡住,从而限制摆幅是5.5毫米。

以前推广索纳斯电动牙刷的帖子里有拆机图,在SMZDM上也见过这个机型。线性电机加换向器的是特殊3系,6511、6730,以及多数9系,那个的2017年以前版本有腰孔过长的问题,10个月螺丝松动后,会有可能逐渐动力衰减,电磁铁和磁铁最后彻底吸住,也不见得就比62或66xx耐用,也得定期拆开,复位电磁铁(或者拿个订书钉什么的卡进腰孔)。
————
飞利浦的真正问题是刷头往复摆动,不符合Roll刷法要求的下牙往上、上牙往下的动作,采用波浪刷毛却又是符合Roll刷法的要求的,但其经销的文案老鼓吹刷毛斜45度角深入牙龈沟去刷,结果么,在用户熬夜或失眠时这么用,可能加重牙龈萎缩。

真正符合Bass刷法的,是松下EW-1031和DL之后的产品,1031是用电动机转动一片圆磁铁,然后主轴末端也有圆磁铁,主轴上有挡板和复位弹簧,靠磁铁之间的相互吸引或排斥让主轴伸缩(0.8毫米幅度,比较弱);

DL则是垂直于手柄的电磁铁,吸引和排斥两片叠加起来的小磁铁,令其上下震荡,在悬挂框架约束下,使刷头伸缩,也是符合Bass刷法的。

但他们有极细毛的牙龈沟清扫刷头没有防磕牙防牙釉裂纹软背胶,有软胶的刷头没极细毛,也挺鸡肋的。
————
顺便一提,最耐用的冲牙器,应该是在水龙头前面串联4分转2分一体三铜球阀,然后接2分PE管,2分冲洗阀,最后把松下DJ-10的喷头插上去就可以了,真正水电隔离(电机部分在自来水公司那里~~),永不漏电,不怕损坏,部件便宜,整体价格25到35吧(分几个地方买,运费贵而已);

理论上也可以接EW-1511的气泡喷头山寨所谓的超声波机型,不过没试过,可以接DJ-10喷头是SMZDM上有人晒图证明的。

网友(2024-09-06):
引用 网友A:
牙刷是正品啊,飞利浦hx-62xx和66xx是机械限位的日本美上美往复电机,就是转子上凸起的塑料壳会被外壳挡住 ...

纠错,我对超声波冲牙器的理解是错的,EW-1511上的EW-0983拉瓦尔粗细粗喷头是扩散水流的,混气不是靠那个喷头实现的。

欧乐B的MD-20冲牙器,有论文说是用文丘里阀实现的,用在进水管串联静脉输液器上的那个半透膜进气阀三通零件(好像叫鲁尔阀?),阀盖上用缝衣针针刺10多个小孔,并盖上盖子进一步限制进气量,下面再连一段硅胶管可以混气,但混气的气泡直径不好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