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Ipad4 开机白屏

楼主(2019-07-03):
请教一下各位大婶,达人,Ipad4 开机白屏了,4边发黑是什么故障呢?
是不是屏坏了?

网友A:
电池可能已经怀孕了

网友:
屏进水了吧

网友B:
插数据线连电脑  用i7助手之类看看 什么效果再判断。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可能已经怀孕了

没有拆机,看不到是否电池鼓包了。

楼主:
没有进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插数据线连电脑  用i7助手之类看看 什么效果再判断。

连电脑正常,用爱思都是可以连上,盲点可以关机,等下班有空拆开看看。

网友:
建议拆开把屏幕排线拆下来重新扣一下

楼主:
是屏坏了,换个屏好了。

网友:
感觉像屏幕的偏振片坏了。不像电路或者芯片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