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拆 手兵器 钳子 卖的都是次品啊

楼主(2019-07-03):
手兵器钳子
才发现 有一把打标了 一把没打标
品牌听响亮
最近用了才发现,都是次品啊
2把钳子都是这毛病。
症状 钳子头部离缝、合不严。
貌似6元一个买的,虽然便宜但是用着真不行啊,夹细铁丝之类的用不了啊

看图吧

网友:
看不到图片

网友:
修一修刃口

网友:
除了没打标,不能夹细铁丝不能表明这是残次品。

网友A:
这个位置磨掉一点就好了,

网友:
同病相怜,以前我也买过一把其他牌子的老虎钳,跟这一样问题,钳口合不紧

网友:
这种货色仅能用就OK,买货时要验下火候,看光色硬度不高,剪不了铁丝不算意外。

网友:
我以前在别的家买过尖嘴钳  也有点问题   联系卖家后  卖家又给我发了一把

网友:
不要相信所谓的砖家

网友:
刚开始手兵器的铁皮剪还是不错的,钳口便宜的不合口的很常见···确实不好用

网友:
不是毛病,我有一把其它品牌的,就是这样的,可能是为了保证刃口能够剪断铁丝。

网友:
这个钳子是干粗活的, 小活还是尖嘴钳

网友:
都是正常的,除了日本钳子基本都这样。德国的也都是这样,一是加大刃口剪切力,二是减少夹持区磨损。

网友:
钳子有0.6mm以下的缝隙是正常的,以前有个网友晒凯尼派克的钳子时候,坛友是这么说的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612179&page=1

网友:
一分钱一分货嘛

网友:
我买的相对来说贵些的也是这个鸟样

网友:
这个便宜货还行,至少钢火还是可以的,剪钢丝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位置磨掉一点就好了,

刃口都合上了,不打磨刃口根本没用

网友:
设计就是这样的,不是做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