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求助求助!!!

楼主(2019-07-03):
弄了个gi945自己刷bios手残把脚1的贴片弄坏了,飞了根线不是 求助大神脚1连的是哪

网友A:
你把主板擦干净 应该能看到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把主板擦干净 应该能看到吧

看不到啊 原来有一小点引线被我刮掉了…

网友B:
看着板子不厚,试下用高亮度的LED灯放在板子背面,正面用放大镜或者肉眼观察,能看见线路走向,有的板子是可以透光的,手机的补光灯就可以。

网友C:
945的主板基本没用处了吧!

网友:
同意4楼的方法,用强光手电照背面

网友D:
多层板掉点你就哭吧

网友E:
用洗板水把板子焊膏残留先洗干净,正常线路脱离板子后,会在防焊上留下一条灰白色的走线痕迹,那个就是线路网络,用10倍放大镜照着慢慢找,很容易找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着板子不厚,试下用高亮度的LED灯放在板子背面,正面用放大镜或者肉眼观察,能看见线路走向,有的板子是 ...

好的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945的主板基本没用处了吧!

练手折腾还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多层板掉点你就哭吧

55555555555555555555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洗板水把板子焊膏残留先洗干净,正常线路脱离板子后,会在防焊上留下一条灰白色的走线痕迹,那个就是线路 ...

看不到线路啊 感觉就是引出到我飞线的电阻了但好像不是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着板子不厚,试下用高亮度的LED灯放在板子背面,正面用放大镜或者肉眼观察,能看见线路走向,有的板子是 ...

感谢回复!又学到一招儿,我试一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洗板水把板子焊膏残留先洗干净,正常线路脱离板子后,会在防焊上留下一条灰白色的走线痕迹,那个就是线路 ...

感谢回复!之前看过没看出来,感觉引出来就消失了 一会仔细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945的主板基本没用处了吧!

gi945升腾小主机的 能折腾软路由什么的 也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