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步步高VCD遥控器取元件用

楼主(2019-07-03):
拆步步高VCD遥控器取元件用,机器早就废了,为了修另—个遥控器而拆毁

就为了这个455khz的陶瓷晶振

END

网友A:
晶震,发射头都是好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晶震,发射头都是好东西

是的,就取了晶振,发射管和电池弹簧备用,其余弃之

网友:
老的还有455,新的直接牛屎集成,或者高级点单片机

网友(2020-07-16):
这种淘宝应该大把货了,现在才取出来也太晚了

网友(2022-09-21):
电池盒很紧吧

网友(2024-11-12):
步步高居然还有遥控器

网友:
新的遥控器没有455

网友:
也就拆个发射管,晶振用用。

网友:
请教一下,这种发射头波长都是一样的还是有不同的,一起一个遥控坏了,换了个发射头无效,用手机摄像头照是有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