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松下五刀头剃须刀LV74简拆及使用分享

楼主(2019-07-03):
本人胡须比较多,虽然不是络腮胡,但是胡须长的好像比较快,哈

这些年来买了很多剃须刀,从开始的单刀头,双刀头,三刀头,到现在用的五刀头

品牌从手动吉列、到电动飞利浦、博朗、松下,经过实际使用发现松下最顺手,剃的干净,舒适度也好,最适合我,所以这几年一直固定使用松下剃须刀

剃须刀是个消费品,一般用三年左右刀片就没有那么锋利了,虽然厂家提供刀头刀网,但是买一套好几百,添点钱可以购买一个新的

618某东活动赶紧入了一把五刀头的,简单分享一下

好大的一个盒子,松下产品都没有封条

每个部件都用塑料袋保护

一本薄薄的说明书,里面介绍比较简单,不过剃须刀也没有什么好介绍的

这个跟洗发精一样,是厂家随机附带的一包清洁剂,用于配合清洁桶使用的
这个清洁剂原厂的很贵,不过看说明可以用洗手液代替

拆出包装全家福

一个皮革小包,方便出差携带

一个充电器

一小瓶润滑油,清洗刀头刀网后保养刀头用的

主机一个

清洁桶一个

剃须刀放入清洁桶的样子,本清洁桶是两用的,可以清洁烘干刀头,还可以充电用

充电头可以直接插入剃须刀尾部充电用,也可以配合清洁桶使用

清洁桶,侧面就是插电源的,插入电源就可以给剃须刀充电或者冲洗用

清洁桶另一面有一个按钮,按动按钮,底部会弹出,露出底部一个小塑料盒子,用于添加清洗也用

注意,为了防止清洗液泄露,机器底部有个安全锁,必须清洁桶平方桌面,才能弹出底部

清洁桶顶部

清洁桶内部,使用时候会有水流冲洗

这三个触电,是剃须刀充电触电,里面有磁铁,可以牢牢吸住剃须刀

清洁桶功能选择按键

按住左右的按钮,就可以轻轻取下刀网

刀网为五层,中间部分是负责剃长须,用于减掉伸不进刀网的漏掉的或者卷曲的胡须

外面刀网孔径和刀网厚度不同组合剃须,使剃须快捷更加干净

刀网内部,松下产品做工很好,剃须刀虽然没有太多科技含量,但是精细度是耐用的关键
做工不好的剃须刀,刀头刀网配合不好,天天用的情况下,几个月刀网就破损了

比较了几款,松下的粗用也不破,这个方面称赞

刀头设计的挺有个性,有两个在主机上面,有两个在刀网上面

充电比较方便,充电头插入清洁桶,剃须刀放到清洁桶就可以快速充电,当然也可以直接插剃须刀直充

大约45分钟就能充满

每天剃须两三分钟,能续航三个多周

剃须刀清洁也非常简单

首先按压侧面按钮弹出清洁桶底座,拿出小盒子,放入水和清洁液,放入剃须刀,按钮选择功能就行,清洗完会烘干剃须刀

下次直接拿起来使用就行了

充电时候的样子

本剃须刀有感应功能,根据胡须剃须时候载荷来调整转速

实际使用,五刀头比三刀头的速度快了不少,原来三刀头用4、5分钟,现在2、3分钟就可以剃完

剃须非常干净,效率提高了不少

分享完毕,谢谢!

网友:
松下的的确剃的干净

楼主:
是的比较过,用过就知道了,松下这点做得不错

网友:
这价格也来得扎实。我07年的时候买了一个飞利浦两头三层刀片全身水洗的,到现在用得还挺好,电池也刚健。曾经买过一个松下的感应充电,往复式的剃须感觉对皮肤刺激大,每次用完下巴都红红的

楼主:
飞利浦的用过一个700多的,一个1600多的效果都一样,就是声音小,要剃干净了基本十分钟,下午一般又长出来了。
对于胡须少的飞利浦的也不错。

网友:
1499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网友:
那么先进的科技啊。。。不说了,我继续磨我的菜刀去,今天用菜刀刮胡子觉得有点钝了

网友:
往复式震动比较大,还是喜欢旋转的

网友(2021-12-10):
这个电动剃须刀不知有没有全拆解啊

网友:
还是松下好,我卖的es41用了5年三刀头,安莱钢一小时快速充电,飞利浦白扯,对于胡须少的什么样子都行

网友(2022-06-12):
也是19年买的,11月份的,今年就已经坏了,无法启动,也无法充电。刚刚两年多,正好过了保修期,唉。这质量!!!!

网友(2022-11-08):
后来拆开了(挺好拆的倒是)发现是电池坏了,网上淘了节电池,搞掂! 看来还行哈。

网友:
谢谢分享我以为旋转的5头

网友:
电须刀还是看好飞利浦

网友:
相比较,松下剃须刀性价比很高。

网友:
这么高端的剃须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