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华硕笔记本305FA开机黑屏,没有SUSWARN#,无内存供电

楼主(2019-07-03):
华硕305FA进水机,内存供电芯片RT8248A有烧焦痕迹,换了无果,能充电,开机灯亮黑屏,芯片RT8248A的1.25V开启脚S5无信号,但S3却先有2.6V左右了?

看下图电时序,SUSWARN#这个应该是拉高吧?但实测一直低

然尔下面的无适配器情况下的上电时序图,ME_SusPwrdnACK R   (这里请问ME_SusPwrdnACK R和ME_SusPwrdnACK是不是一样意思?)一直低0V,  PM_SUSC#也是低0V,但前面的PM_RSMRST是正常3.3V,PCH_SUSACK#也是正常3.3V。
我看了论坛里说ME_SusPwrdnACK好像不太重要可以跳过,那么PM_SUSC#怎么会一直低呢?这个应该是去开启内存电压的,应该是EC发去桥的吧

请指点一下啊谢谢

楼主:
自己顶一个上去

网友A:
slp_s4#有没有3v,s5信号一般不采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slp_s4#有没有3v,s5信号一般不采用

谢谢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A:
slp_s4#有没有3v,s5信号一般不采用

slp_s4 R#和slp_s4#是一个意思吧?还是相反意思?这个是低的没电压的,我看了维修指南,这个应该是集成桥的CPU发给EC的,时序图也是这个变高电平后才有后面的内存芯片启动1.35V(实际应该是1.25吧?),现在就是不知道什么原因slp_s4 R#个直低,我怀疑是不是前面的SUSWARN#这个低的原因,这个低是深度睡眠吧。ME_SusPwrdnACK R 不能是一直低,但是有人说这个低不用管。最后跟着的 PM_SUSC#就是不正常了0V,就是slp_s4 R#

网友A:
引用 楼主:
slp_s4 R#和slp_s4#是一个意思吧?还是相反意思?这个是低的没电压的,我看了维修指南,这个应该是集成桥 ...

s4和s3在ASUS里一般转换为 susb和susc用来开启内存s5电和s3电压的,先查桥有没有发出slp电压(没发出还是发出后被拉低)有发出后,ec收到slp后有没有发出sus开启(没发出还是发出后被拉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s4和s3在ASUS里一般转换为 susb和susc用来开启内存s5电和s3电压的,先查桥有没有发出slp电压(没发出还是 ...

好的,slp_s4 R#就是直接从桥出来经一个0欧电阻到EC的,我拆了电阻看看还低不低就知道 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s4和s3在ASUS里一般转换为 susb和susc用来开启内存s5电和s3电压的,先查桥有没有发出slp电压(没发出还是 ...

slp_s4 R#没有发出,我拆了电阻测得

楼主(2019-09-30):
引用 网友A:
s4和s3在ASUS里一般转换为 susb和susc用来开启内存s5电和s3电压的,先查桥有没有发出slp电压(没发出还是 ...

测了S3S4没有啊,请问我这个合并桥的U要哪些供电齐了再能工作啊?现在U都不发热,RSMSRST是2.98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