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广电的金钱猫在厕所WIFI信号太差,更换一下天线,成功了

楼主(2019-07-03):
在厕所想看个视频,信号太差了,可以切换4G,老是这样不爽阿,那广电送的金钱猫开拆了,经过对比tplink PCB天线比铜的全向天线还好,现在反正是可以视频了。但没道理阿,难道是做工问题?

大功告成

楼主:
不能编辑了?PCB天线比铜的全向天线还好,没道理阿,难道是做工问题?

网友A:
没道理 。印刷天线3db 铜天线5db。。。

网友:
pcb板的是定向天线,全向天线只适合无障碍的地方。

网友:
高频的东西,误差一毫米频偏老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道理 。印刷天线3db 铜天线5db。。。

我也觉得没道理 。开始不想换,但是换上去效果就是能用了,只能说是做工不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觉得没道理 。开始不想换,但是换上去效果就是能用了,只能说是做工不好了 ...

PCB的是紫铜,全向那个是黄铜,我拆过老TP840N V1的全向螺旋天线还是紫铜的

网友:
几年前用tp886,也是卫生间不能用,后用K2P,就没这问题

网友B:
原来那个天线黑色电路板目测偏短,驻波估计超过2了

网友:
两个天线看起来都不咋样。
要是室内同层用,自己找条 75-1到-3的同轴,简单做个中馈5db的秒你这两个不是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道理 。印刷天线3db 铜天线5db。。。

印刷天线至少6DB

网友C:
我用K3   家住四楼   有时候在楼下花园  还能刷刷抖音...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用K3   家住四楼   有时候在楼下花园  还能刷刷抖音...

我这个是一条天线,你不要用8条的来比好吧,这个是非专业产品

网友:
拆过几个电信的光猫路由器,里面都是采用印板天线,外面的可调天线纯粹是个摆设,根本没有导体在里面

网友:
广电的网也有人用啊,我这小区,广电楼道的光交箱,联通电信的都快满了,广电的大部分都还是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原来那个天线黑色电路板目测偏短,驻波估计超过2了

原来改玻璃钢天线可欢乐了,用钢锯锯了里面铜丝一剪,封帽车干净点胶一插就一个。     作坊一样。

网友:
我看见写光无源设备呢。光纤接哪啊

网友:
eoc,速度不行啊!

网友:
这个东西感觉做工比较够呛

楼主:
现在想怎么只有一条天线,不是11N吗,怎么不能加多条天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