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拆解希捷320GB机械硬盘

楼主(2019-07-03):
闲得慌 拆一个坏的硬盘

硬盘

拆开

箭头指的是减震橡胶

拆下顶部磁铁

磁头能自动归位 是依靠这个小磁铁

盘体

拆下

能看到磁头在的地方有一圈印

把磁头推离盘体

两条线之间能看到有一个长方形和一个正方形的印

背面也有

空空的

磁铁这里可以用一字螺丝刀拧下来

拆出来了

拆下这个

线圈的焊点

这是啥?

只剩一块磁铁了

拆下 整个硬盘也就空了

再装回去 放着吃灰

有几张图片旋转了之后上传又变成没旋转前的样子 为什么会这样?

网友:
不改个电磨玩玩吗

网友:
知道为什么我的帖子图片我都打我的水印吗 不是怕盗图 而是用windows看图旋转过的图片上传后会恢复之前的状态 用论坛处理软件加个水印就能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你说硬盘一般是咋样损坏的呢

网友:
竟然是老凉席

网友:
这玩意拆开也就磁铁有点用,盘片能给你当镜子照一阵子,然后逐渐失去镜面光泽

网友:
磁铁可做找螺丝工具。

网友:
机械硬盘近二十年发展神速,不过很可能就要被淘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