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看看我选的电桥吧,大家轻拍啊

楼主(2019-07-03):
首先,感谢数码之家的赞助,虽然并没有直接赞助,但是也算间接赞助吧,
本着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原则,我把这些话费资金用来购买电桥等设备了,当然
自己也还得进行专项资金补贴!

之前咨询大家几种电桥,大家没有选择这个,因为这个用的人很少,但是考虑到支持DIY精神
的宗旨,我还是选择了这个电桥,另外那个中创电桥也涨价了,再者就当我给我买来给大家做个测评了,
使大家知道这个电桥的真实性能,我佛有云: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

跟电桥作者聊了一下,当然也没说我是数码之家的云云了,我希望的是有一天我一说我是“人艰不拆”
,老板就给我打折,这才是本事,拿数码之家说事,唉,还真的拉不下这个脸!
当然老板一点面子都不讲,没给一点优惠!我去,好在咱也不差钱!
不给就不给!

话题起的有点沉重了,转入正题吧
电桥包装,还不错

里面一些配件,我选了开尔文夹子,又花了好几十哦

一个这叫什么啊,短路片吗?,还有些备用按键、充电线

开尔文夹子,是音频接口的,当时和作者说了这个问题,他说空间所限

看似质量还可以

夹子,比我买的那种咬合力大

这个小片,标准的0+0

电桥自身,样子很DIY

自带的测试插口,这铍铜片加持力也很大

功能按钮,这是新版的,老版不带说明标签

型号9101,不知什么含义
小孔是环境亮度传感器

底部

顶部,红色是开关,充电口,才注意是这个口,不是usb的,和充电指示灯,
不过我还没充电呢,作者这家伙搞什么都不按套路出牌啊

尾部就是两个测试夹子接口

插入测试夹子

开机后的界面,

第一行是测试频率,测试电压等信息
第二行是串联模式数据,第三行是并联模式数据
第四行是Q值和D值,这是一个界面,它还有串联模式界面
并联模式界面

这是阻抗界面

串联界面

并联界面

夹子不同夹持方式的自身电阻不同

先简单测试,没电容,就只测了电阻,看看精度如何

1%精度的贴片

没买贴片夹子,就这么测吧

500毫欧电阻

这个就是看看,分辨率1毫欧

挪移了下夹子夹持位置,示值加大6毫欧,看来分辨力还可以

测试之前都没清零,因为我没这个习惯,哈哈,所以
都有电感残余,不知真是电感多少,其实带夹子测试本来就不是很精准
还是在测试口上测试比较好

电动车控制器上的电阻

这算是5毫欧,还是10毫欧啊?

这是不同频率下的测试结果
直流

100hz

120hz

1khz

10khz

先简单介绍到这里,以后再详细介绍

这是作者提供的该电桥的基本参数

哈哈,好坏都买了,感觉还可以,比没有强,请行家给把把关吧

网友A:
感觉屏幕有重影?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屏幕有重影?

哈哈,角度问题吧,实际还可以,虽然不是很好看的字体

网友:
高端大气上档次!好东西

网友B:
1.拆了看看

2.500大洋吧,人间土豪

网友C:
哇塞!我这眼神不行了啊,我以为买了一个电轿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哇塞!我这眼神不行了啊,我以为买了一个电轿呢

特斯拉啊,哈哈,买不起

网友D:
这个是四线测量还是两线测量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特斯拉啊,哈哈,买不起

我说的是四轮老年代步车那种

网友:
看着比许老师的那款好的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是四线测量还是两线测量啊

四线测量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1.拆了看看

2.500大洋吧,人间土豪

拆坏了怎么办,我一般下手就没活口啊

网友:
哎,你这耳放看着不错呦

    我这个是电桥

网友E:
谢谢分享,走上了仪表不归路

楼主:
引用 网友E:
谢谢分享,走上了仪表不归路

哼哼,我会回来的

网友F:
看着测试结果很漂亮,不知道是真准,还是只是看着数字漂亮!感觉比许老师的好(许老师的便宜很多)? 看着 也比我这垃圾同惠2821好的多!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着测试结果很漂亮,不知道是真准,还是只是看着数字漂亮!感觉比许老师的好(许老师的便宜很多)? 看着 也 ...

哈哈,感觉基本算准,以后还有更精细些的测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1.拆了看看

2.500大洋吧,人间土豪

卖家提供的网盘有高清拆机图片

楼主:
偷别人几个图

网友:
都不知你怎么想的,将近500块买个这个,才10k,600块能买个胜利 100k,再不济也比这好太多,帐不知怎么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