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倍思一拖五USB-A口HUB试用简评

楼主(2019-07-03):
随着USB口设备的不断增加,电脑上原有的USB口数量远远不能满足需要,尤其对笔记本,本身USB口就少,拥有一款颜值高,性能优HUB相当重要,下面就带你看一款倍思一拖五USB-A口HUB。

白色的包装盒上面印有产品图,上方是厂家的标识,盒子顶端有便于悬挂的勾耳,方便实体店上架销售

包装盒背面是产品的详细信息及厂商信息

侧面也是印有一个产品图片

打开包装盒,产品放在内包装材料上

另外还有使用说明书等资料

产品外壳是由铝合金材料,表面阳极氧化处理,手感比较不错,上面是两个USB3.0口

侧面有两个USB2.0口和一个USB3.0口

端部是塑料封盖

背面底部技术参数说明和各种标识

连线过渡处也是采用塑料材料

蓝色的USB-A公口

总体长度25cm,平时使用这个长度是比较合适的

USB线采用黑色编制丝网

接线来插上一个U盘,简单的测试一下,看看速度如何

插到电脑上,显示自动安装驱动

驱动装好以后,先测一下2.0口U盘的速度,U盘是3.0的

再把U盘插到3.0口上测一下,速度不错

这下再也不怕需要插得东西多而电脑没有插口了

总结:通过试用,感觉这款产品颜值高,性能比较稳定
当然,如果能把两个2.0口变成C口,我想会更好,毕竟现在C口是潮流,并且2.0的USB设备用3.0的插口一样可以兼容的

欢迎各位指正!

网友:
3个USB3.0口,2个USB2.0口。USB-A接口,阳极氧化,颜值非常高,笔记本电脑的绝配。

网友A:
上面银色的按钮是开关还是什么?

网友B:
看着不错 这个多钱

网友C:
端面还可以加个端口

网友:
可惜没拆呢

网友:
看着有点厚,做工确实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面银色的按钮是开关还是什么?

有可能是开关
我手上也有带开关的1拖4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面银色的按钮是开关还是什么?

不是按钮,在铝合金外壳上加工的一个装饰圆圈

楼主:
引用 网友C:
端面还可以加个端口

端面浪费了一个位置

网友:
看做工还不错

网友D:
拆开看看是啥芯片,这货五口的少见,一般都是四口了。
最大的缺陷是不支持外供电,一般外供电的再插一根充电的大电流线到主机USB口基本不用担心带不动硬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拆开看看是啥芯片,这货五口的少见,一般都是四口了。
最大的缺陷是不支持外供电,一般外供电的再插一根充 ...

你说的很对,不能外部供电确实是一大缺陷

网友E:
看起来挺不错的,求包邮赠送。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着不错 这个多钱

当时交了128元押金,之后退回来了,售价多少不知道

网友:
可以拆开看看,期待后一篇

网友:
这个是USB接口的 ,不然论坛试用这个也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起来挺不错的,求包邮赠送。

吃会的东西,不能让它占了你宝贵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