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博皓冲牙器拆解

楼主(2019-07-03):
博皓冲牙器,去掉底座2个塞头,2颗螺丝拧出,拿掉水箱2颗螺丝拧出。头可以拔出来。
充电器线要剪掉,不然电路板从上头拉不出来,电池锂电,业界良心。整体做工还不错。螺丝上注意有密封圈,我的就是好好的冲牙器拆着玩结果螺丝密封圈掉了一个,漏水了,没法用了。
现在入手飞利浦的喷雾冲牙器,感觉不如博皓的好使。

网友A(2019-10-12):
最关键的泵头部分不翻过来看看?

网友:
头部怎么拆,没有看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关键的泵头部分不翻过来看看?

那我有空再拆开泵头看看,反正已经报废了不用了。

网友(2020-05-18):
我的这机刚换电机!满血复活!

网友B(2020-06-22):
多少钱到手的?给个淘宝链接!!

网友C(2020-07-30):
我的博皓冲牙器坏了,用完电的时候坏的。按键一点反应都没有,充电也没反应。电池测量3.2V没问题,是不是充电电路板坏了?

网友(2020-09-08):
这玩意的活塞是传说中的金属活塞吗?

楼主(2020-11-25):
引用 网友C:
我的博皓冲牙器坏了,用完电的时候坏的。按键一点反应都没有,充电也没反应。电池测量3.2V没问题,是不是充 ...

电路板进水后很容易坏的。敷铜腐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少钱到手的?给个淘宝链接!!

4¢Bar6cNIPmPv₳:/
复制后打开淘宝就可以了。
搞活动领券后大概120入的。

网友:
这种280电机很容易坏,买的几个冲牙器都是这个电机坏了,某宝还没卖

网友:
买了两支,有一支用了不到2个月就退换货两次,唉,国货当自强呀

网友D:
柱塞泵几个月就漏水,漏水就坏电路板和电机!这个是便携冲牙器短命的根本原因!我的两个冲牙器(仿博浩及松下J10)基本每月拆开活塞抹一次油,什么硅脂,花生油,色拉油,缝纫机油,都试了一遍,还是缝纫机油摩擦小些也耐用些。电路板坏了废弃改直充,电池从2..4V到7.4V试个遍。电机280-2860与280-4235更换试用,断续对付用了4年!也就小马家电机便宜。玩呗!注意:换齿轮费点劲!

楼主:
奇怪了,我博皓的买了后3年没坏,后来水槽发绿,感觉电机力道变小了,又买了个新的(早期不是锂电的,可能电池不好了没力了)。
推荐身边好几个同事买了,都没人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柱塞泵几个月就漏水,漏水就坏电路板和电机!这个是便携冲牙器短命的根本原因!我的两个冲牙器(仿博浩及松 ...

飞利浦噗噗噗的空气爆冲牙器更容易漏水坏!
基本撑不过2年,还死贵!

网友(2021-05-15):
我冲牙器用好几年了,都没坏。前段时间摔了一下,冲水嘴断了一截在里面,越掏越深。

多亏了楼主的帖子,我拆开修好了。

网友(2021-08-28):
我和楼主一样的机器,这博皓防水做的不行,顶部换很容易漏水,一漏水电路板就不工作,按键失灵,属于设计缺陷。我还算用得仔细的了,每次用完都把管子里的余水排掉,外表擦干,放在通风处,但过几个月机器还是会不工作。拧掉上面小螺丝,打开顶盖后里面还能甩出水来...

网友:
楼主充电口红是正极吧?

网友(2021-12-23):
我就是这个牌子的冲牙器,现在出水小,把喷嘴用细铜丝通了,也不行。电机、泵都好,声音也与原来一样,就是出水没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