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接口电压匹配的问题

楼主(2019-07-03):
比如常用的cd4***系列与74hc**系列的芯片,说明书上说输入脚电压不能超过其供电电压
超过一点会怎么样,比如超1v,再有,比如前段电路5v供电,芯片输出高电平也不可能是5v
可能是4v左右,这样后端电路是4v供电,直接给它们的输出与输入相连接会出问题吗,感觉问题不大吧
想到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前段电路输出接个电阻,拉低一下输出高电平,来匹配后面电路,大伙有什么好的方案没,
需要越简单越好

网友:
统一供电就没什么悬念了,输出不会超过电源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