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捡回来的3个音箱都是好的,定压功放可以用在这上面吗?

楼主(2019-07-03):
用干电池试了,3个音箱都有声音,刚在闲鱼上搜了下功放,有个商用的定压功放,80块,不知道能不能用在这种音箱上面。
捡了垃圾,还要再花钱配这个辣鸡,这不就是捡了个鼠标垫。配电脑

网友A:
这种音箱是定阻的。定压的音箱里面有个变压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音箱是定阻的。定压的音箱里面有个变压器。

闲鱼,本地,定阻功放还是比较少的啊,从淘宝买新的又不划算,真鸡肋

网友B:
瞎折腾,咸鱼出了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瞎折腾,咸鱼出了算了

确实出了最简单,东西不错,无缘享受啊!

网友C:
什么参数啊, 我家的落地音箱, 我用电池驱动的2025就可以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什么参数啊, 我家的落地音箱, 我用电池驱动的2025就可以推

两个高的都是额定80瓦,小的额定10瓦,最大好像3倍功率

网友:
很多定压功放带定阻输出的!就是没有左右声道!

网友:
倒腾个车机花个三五十元,听听算了,效果也不错,这种大箱子,想淘的人淘不到,偏偏让不想淘的捡到了

网友:
同意楼上 三十包邮的大众车机完全可以推动 而且可以蓝牙u盘 aux 岂不美哉

网友D:
拆开喇叭看看要是大牌的就玩儿玩儿 山寨的就出了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拆开喇叭看看要是大牌的就玩儿玩儿 山寨的就出了得了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mp;page=1#pid961765
拆了,南鲸的喇叭,用手机直接带,不加功放也能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