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纽曼车充QC3.0拆机对比图(蓝色 vs 绿色)

楼主(2019-07-03):
拆机图来自下面两位网友的帖子,详细内容请去他们的帖子里阅读:.

【9元的纽曼QC3.0车充拆解、简单测试,是QC3.0的快充】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9206
.
【也拆纽曼车充342-QC3.0】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2074

.
两个车充的对比图,可以看出是不同的设计方案:
.
正面:

.
反面:

.
还差一个橘色的。。。
.
.
.

楼主:
绿色的IC型号是HC2005

楼主:
IC资料如下:

楼主:
蓝色的详细测评见 qrut 大神的帖子:【简单拆解测试9元包邮的纽曼QC3.0车充(Newmine OFS-342)】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0537
其IC型号是 FP6001Q NS6116

楼主:
有请大神们分析一下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请大神们分析一下吧。

你这帖子发完没注意吗,绿色少QC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帖子发完没注意吗,绿色少QC芯片。

我不懂分析啊!留给你们大神们分析。。。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不懂分析啊!留给你们大神们分析。。。

其实你把信息凑齐了,规格书放上,也就说明了,绿口的芯片是纯的DC-DC,12V转5V 2.8A。

有了这个基础,那么那块板子就不可能再弄出6V\9V甚至12V的QC协议电压。

12转5再升回6V或9V给QC手机充电吗,显然不可能的。

我回复的过于简单,导致你理解失误了。抱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这帖子发完没注意吗,绿色少QC芯片。

这俩板子本质没什么区别,绿色口也带协议芯片的,电感右上角阻容下面就是,前面拆的人照片没补光看不清而已,这个6脚成本极低没必要为这个造假,8脚同步降压最大电流2.8a略微比蓝口3.1a低一点,带载上应该区别不大~

网友C:
这个绿色接口的是快充,测了,我手机5v跳变到9v充电

网友D:
楼主HC2005资料在哪里找的,给个链接吧。
Tmd。深圳市恒成微XX公司官网连个资料都不放什么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绿色接口的是快充,测了,我手机5v跳变到9v充电

协议芯片藏的好深啊。怎么多拆机都没看到实物。

网友E:
我收到的是绿口版,有时插上后能快充,几秒钟后快充消失,然后拔下车充或者拔下usb线,快充又正常了,而且不会消失了,这个概率有百分之五十左右吧,我是小米mix2s手机,我猜是快充协议通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HC2005资料在哪里找的,给个链接吧。
Tmd。深圳市恒成微XX公司官网连个资料都不放什么意思? ...

http://www.hcwsemi.com/2119.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俩板子本质没什么区别,绿色口也带协议芯片的,电感右上角阻容下面就是,前面拆的人照片没补光看不清而 ...

绿色的确是快充。可能是比起蓝色稍微缩水了一丢丢,实际使用起来区别不大吧。

楼主:
现在就差橘色的资料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绿色的确是快充。可能是比起蓝色稍微缩水了一丢丢,实际使用起来区别不大吧。 ...

刚才有人再我帖子里回帖,说滤波电容也缩成16v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收到的是绿口版,有时插上后能快充,几秒钟后快充消失,然后拔下车充或者拔下usb线,快充又正常了,而且 ...

+1同样有这样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刚才有人再我帖子里回帖,说滤波电容也缩成16v的了~

我也拆了。.

.

.

.

.

.

.

.
.

网友:
很好的帖子,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