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联想G50-70m清理灰尘+修理断裂的螺丝柱

楼主(2019-07-03):
老王我又有机会拆笔记本电脑了,今天的这部是公司里女性同事的联想G50-70m,
拿给我清理灰尘,换硅脂的
还有个问题就是C面靠近屏轴那块始终是翘着的,不知道什么原因
一起看看。

15.6寸的大本

带这些标签的一般配置都不会太糟糕

杜比音效认证,实际体验了一下,这个外放音乐的效果还么我4年前买的戴尔灵越15 5548好,
闷的很,糊成一团听不清,更别说声场了,我那台戴尔的起码还能听清楚,就是声场是靠音量堆出来的,
没有我后面买的那些机子立体

进风口都是灰尘

背面设计的还算好的,光驱、电池可轻松拆卸,
虽然不是一整块板的,但拆开小板后,大部分的东西也都露了出来

内存是两个槽的,要升级的话,还可以再加一条8G的

升级过SSD硬盘,原来的三星机械盘放在光驱位
之前和坛友讨论过到底是SSD放光驱位还是放主硬盘位好
,具体看情况吧,其实不一定的。有些机子的硬盘带陀螺仪防震保护的
必须要放主硬盘位才能启用这个功能,对数据保险一些。其中一部分机子装SSD光驱位不能从上面启动
那就只能放弃这个功能装在主硬盘位了

风扇的话其实可以不用把所有的东西拆开就能拿下来
但风扇要拆开不容易,因为上没有螺丝固定,那块板子是热熔上去的
待会拆开还得用胶水还原

这个设计不得不说设计的还可以,拿下风扇后铝鳍也露在外面
清理灰尘压力还是不大的

拆除C壳后,我觉得这个C壳的排线设计的就非常不合理,
待会我会有说明

拔掉一些连接线后主板就能下来

然后C面翘着的问题找到了,C面下方两边的螺丝柱都断了
万幸断的不是屏轴那部分的,不然得费好大一些功夫去修了

先解决主板那边准备换硅脂了,嗯......信越、采融、猫头鹰选哪一种呢

后来还是选的信越的7921,这个硅脂特别难涂,混了点硅油才算涂好

然后再处理风扇那边

再把原来热熔的地方粘些胶水就可以了
我用的是环氧树脂胶,强度还可以,干了以后有一定的韧性

螺丝柱这边也是用环氧树脂胶粘住的
然后再用塑钢泥在周围粘一圈

装回去就痛苦了,C面的开机键排线、触摸板排线太短
手够不到,镊子夹着也不好操作,最后想了一个办法,还是拿着铅笔,粘了一小节胶布
粘着排线一头,把排线插进去,扯下胶带,用另一只铅笔去锁紧排线扣才搞定的。

就算用这种蠢办法还是塞了很久才塞进去

安装螺丝及风扇。

全部装好后

强迫症犯了,电脑看起来有点脏,我用魔术海绵擦一遍,
让电脑看起来很新,又是干干净净的那种

试机发现有密码

直接拿过去给她试机,没有问题,这次维护就算大工告成了
温度的话,拿过来的时候没有测,后来测试AIDA64烤机温度是62°C
跑渲染器的话,温度还没那么高,她说是比以前感觉快一些

(完)

网友:
隔壁老王不愧是妇女用品

网友A:
电脑不是第一次拆吧,我记得键盘下面也是有螺丝的。开机排线键盘排线,触摸板排线拆掉键盘后即可轻松插接。再就是电脑屏轴位置容易断裂是通病。风扇的话直接用大些的水流冲然后晾干就行,不会损坏和生锈。

该系列联想鸡的相关参数及故障解决的分享(原创,转载请注明出处):

①硬盘升级:此系列的笔记本(G40-**;G50-**中的因特尔I系列的处理器,其他的没测试过不清楚,也可能一样),光驱位和硬盘位都支持启动且都是sata3的,速度无差别,无需考虑固态到底放哪里。
②杜比音效,音质差解决G40-**;G50-**系列机器的杜比音效默认是关闭的,此时的音质极差(声音小而闷),需要到官网下载官方声卡驱动和OneKey Theater(一键影音),并在正确安装后点击右下角的小工具图标选择音乐模式启动杜比音效(启动后音质明显提示且最大音量的声音大小接近翻倍),使用杜比音效的操作略繁琐,且驱动与软件缺一不可(软件非驱动,安装升级驱动时一键影音不会随驱动安装),因此,很多人没用过此功能电脑就已经离开了你。
③电池最大只能冲到60%的解决联想电脑坑爹的电池养护模式,刚到手原装系统的话,软件会提示你电池长期处于100%状态不利于电池使用,是否开启养护模式,当你点了是,那恭喜你入坑了。若软件是正常步骤卸载,那会自动解除养护模式,但当你是直接重装系统时,养护模式是一直开启的(设置信息保存在BIOS中,与系统无关),此时想关闭养护模式,只有两种方法:复位BIOS设置;安装Energy Manager(联想电源管理)软件。
④无线网卡无法启用和使用的解决:无线网络驱动正常却无法使用(Windows移动中心中的WiFi显示为关闭但又无法开启)或者不识别无线网卡的问题,是联想不知改了BIOS的哪些参数造成的bug,多为win7系统出现,偶发性比较高的现象,同样重置BIOS设置或者安装Energy Manager(联想电源管理)软件后按最上面一排快捷键的飞机样式按键,出现对话框,将WiFi开启即可。
⑤usb3.0插usb3.0的启动盘不识别部分出厂较早的联想机器,BIOS中无usb3.0驱动,升级最新BIOS基本都可解决。再就是U盘协议问题了(用论坛中的CG,也就是芯片无忧检测协议为usb3.1或3.2的U盘BIOS无法支持此usb协议启动)

⑥屏幕升级G40-**;G50-**系列只要屏是30针edp接口的,均可升级成1920*1080p的高分(辨率)屏,无需其他操作和改装。
⑦WiFi升级没什么太大意义,最高支持联想版的3160ac双频无线网卡(注意,想升级必须是联想版的,不然不在白名单中是无法开机的,注意是无法开机,联想就是这么狠),想要换的更好需要刷白名单,否则报错不开机(第一次听说网卡白名单的建议就不要折腾了,刷白名单的难度可不小)
⑧还一个,此问题绝大多数笔记本适用,独显驱动异常笔记本的独显只负责数据处理不负责视频显示输出(有些发烧级笔记本另当别论),若集显的驱动异常,则独显必异常,安装好集显驱动后重启,你会发现独显正常了。

网友:
3楼说得对。拆C壳之前要先拆键盘的。那排线根本就不是事

网友B:
楼主拆装的顺序错了, 你得先把键盘拆了,那么就可以通过C壳的键盘位置的镂空处来安装这个排线,很好插的。还有就是联想前些年的笔记本外壳用料和设计以及塑料的材料都有省成本之嫌,我拆过一些前些年的联想本子,设计上就不合理,受力的地方很薄,很省料,某些型号的机子电源插座被用户稍微用些力就被捅了进去,这种情况甚至成为了其某些系例的通病,就是因为电源插座的塑料挡片薄得让人简直想骂人。猜测一定是想让用户早换机的节奏。这样的企业这样的作派如果继续下去离倒闭真的不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拆装的顺序错了, 你得先把键盘拆了,那么就可以通过C壳的键盘位置的镂空处来安装这个排线,很好插的。 ...

这个方法行不通的,我早试过了。不然也不会说不好装。我在论坛拆过不下50部机子了,也很少说有机子排线设计的不好的。在这之前唯一的一部还是台索尼的老笔记本

键盘线在另外两根上面很多的位置,而且一样很短。另外两根先装上,开合稍微大点,键盘线一样的够不到,就没法装了,最关键的它的排线比另外两根还要大,还是向下折的,如果说C面分开的那种,我还可以往屏幕那头退一点,但这样一体比大,往后退一些直接顶到屏幕了。先装了键盘线后我甚至还不能想别的办法把它对准塞进去。反正我说这么多你也不会信,有机会的话,你拆一台这样的机子就知道了……反正不管是拆还是安装都让人十分恶心。
要我设计这电脑,我要么把C面和键盘设计成可分离式的,拆开键盘能看到排线(戴尔灵越14、15就是这样的)。要么就把排线弄长一些,排线座卡扣全部统一用键盘那里后翻固定的那种,而不是两边有个插销推进去的那种(华硕的廉价本就是这样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方法行不通的,我早试过了。不然也不会说不好装。我在论坛拆过不下50部机子了,也很少说有机子排线设 ...

你这台本来就是分离设计的啊

网友:
11年前买的Y460N    当初拆的时候就断了好几个,想不到现在还是一样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台本来就是分离设计的啊

你确定?可分离式键盘的背面有这些热熔柱??前面键盘上还没有留撬缝?

就算可以拆这键盘,它这种设计也跟我说的戴尔那种没一点关系啊。联想的要不就是固定死的,要不就是后面固定,从前面拆走,排线一样还是一样会很难装

这是戴尔的。对比一下就知道不一样的地方在哪了

网友:
哇塞  好熟悉的keyshot...

网友:
还是联想(IBM)ThinkPad 的好拆些。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确定?可分离式键盘的背面有这些热熔柱??前面键盘上还没有留撬缝?

可分离键盘的,这机子我拆了n多台了,键盘从散热风扇处的镂空出慢慢顶开,或者刀片插入上方缝隙撬出。你所看到的热熔柱是支撑架构部分的,不是键盘的。

拆之前要先拆掉D壳上螺丝孔旁有键盘标记的几个螺丝才能拆掉键盘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脑不是第一次拆吧,我记得键盘下面也是有螺丝的。开机排线键盘排线,触摸板排线拆掉键盘后即可轻松插接。 ...

真实!我多年联想笔记本使用经验!非常赞同2,3,4,5,7点,各个都是我踩过的坑。(Z480)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分离键盘的,这机子我拆了n多台了,键盘从散热风扇处的镂空出慢慢顶开,或者刀片插入上方缝隙撬出。你所 ...

原来还是从后面拆的那种。那回到正题,如果是这样拆装的话,除了键盘好换一些,正常维护C壳的排线我还得用这些蠢办法装回去。戴尔的这个是前面拆的,直接拿走就能看到排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来还是从后面拆的那种。那回到正题,如果是这样拆装的话,除了键盘好换一些,正常维护C壳的排线我还得 ...

这个从前面拆也行,先从d壳处拆掉标记为键盘符号的螺丝,正面用刀片沿着缝隙找到卡扣位置翘拆除键盘排线就好拆装了啊,c壳排线相关位置镂空

网友(2020-03-04):
有开机密码?呵呵,估计里面有些陈冠希之类,换了我,就直接把硬盘拆出来,接其他电脑看看了,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