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请老司机推荐18650动力电池,谢谢先!

楼主(2019-07-03):
两年前买的富格双速12V锂电钻,DIY轻度使用。最近电池不行了,一冲就满,一用就断电
打算买几节经济实惠的18650动力电池把原机所配电芯换掉,特向老司机求助:换什么电芯经济实惠,最好能推荐下X宝放心店铺,能免费点焊电池组更佳,不方便发在帖子里的请PM一下。在此先行拜谢

网友A:
闲鱼  lyhun88,我当时也是买他
3.8元的改的。好像可以帮忙焊的

网友:
动力电池首选C6,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闲鱼  lyhun88,我当时也是买他
3.8元的改的。好像可以帮忙焊的

谢谢坛友热心帮助刚刚在隔壁矿坛正好看到这个3.8元锂电池专拍,

网友B:
我买的是咱们数码坛子老牛的电芯,一直用他的电信,个人感觉质量挺好价格还公道

网友C:
康康的杂货小铺,童嫂无欺,货真价实,就是有点高冷,不善言谈。他咸鱼的戴森吸尘器拆机的索尼动力电池我撸了好多,好用的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买的是咱们数码坛子老牛的电芯,一直用他的电信,个人感觉质量挺好价格还公道 ...

我也买了老牛的一组电池,大概充了三四次就坏了一节,不禁用啊

网友:
我原来买三洋的.后来用魔力的也挺好用.

网友:
容量大的 号称动力的 都是假的

网友D:
闲鱼的东东财团,买过30Q、25Q和C5,目前使用正常,不过不便宜

网友:
我实在不想在便宜锂钻上再扔钱了,就撸了本地一家可以用淘金币兑换的店家(几乎零撸),弄了个三串12V的电池组按要求帮点焊好自己换上去了,感觉比以前耐用些,是否长寿需要时间来检验

网友E:
引用 楼主:
谢谢坛友热心帮助刚刚在隔壁矿坛正好看到这个3.8元锂电池专拍, ...

我怎么搜不到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康康的杂货小铺,童嫂无欺,货真价实,就是有点高冷,不善言谈。他咸鱼的戴森吸尘器拆机的索尼动力电池我撸 ...

童嫂是小嫂子吧?

网友:
用过力神动力,还行就容量小些2000

网友:
引用 网友D:
闲鱼的东东财团,买过30Q、25Q和C5,目前使用正常,不过不便宜

我也买过两回他的电池。我觉得电芯质量没问题,所以价格略高也算是正常。比如VTC6他的是28元,但是别人有10块不到的,10多块的,你敢用嘛

楼主:
谢谢楼上的各位老司机热心帮助
各位推荐的电池和店铺都认真看了下,越看越纠结便宜的怕上当,或者用不长。贵的又觉得心有不甘,垃圾电钻高配好电芯,酱油贵过鸡
正在犹豫是不是干脆入手大品牌货,比如大有、博世之类。一步到位,不再后悔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怎么搜不到啊?

用矿坛搜索功能搜“18650电池3.8元一个(包10a放电2000ma) ”,地址见PM。

网友:
特斯拉18650,放电10A,目前性价比最高的,再就是卓能5C,2600左右还可以

网友(2020-01-13):
谢谢楼上的各位老司机热心帮助,真便宜,

网友:
国产力神,亿纬,天鹏,你值得拥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