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适配器并联使用的问题

楼主(2019-07-03):
有马刀锯  需要18v30A以上的电源
手里有几个24v 6A的电源适配器
想并联使用 ,可以吗?

网友A:
串二极管很可能会因为启动时间的快慢和实际电压的微小差异导致个别电源保护再引起全部保护。
真要试着并联电源,也应该串电阻降压,同时可以起到平衡电流的作用。
可以串个1.2欧大功率电阻或电炉丝什么的试试。最好还是用单个的24V大功率电源改低电压使用较实际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串二极管很可能会因为启动时间的快慢和实际电压的微小差异导致个别电源保护再引起全部保护。
真要试着并联 ...

好的,回头试试
我看了些帖子
说是串联二极管可以防止电压差导致高电压流向低电压
不知串联电阻有没有这个功能

网友B:
二楼说的很正确,最好是单个的电源,毕竟是有个体差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二楼说的很正确,最好是单个的电源,毕竟是有个体差异的

我看了二楼的回复
考虑了一下
是否可以先串联电阻 再串个二极管
这样既平衡电压和电流 又起到防止回流的效果
呵呵呵  不太懂  瞎琢磨的
单个电源不太现实,1  太贵  查了一下  只有24v30A的开关电源 还是国产的 150以上
而且如果我这个可以实现的话,6并当外置电源  3并两串可以当充电器 单体可以做白光电源  哈哈哈

网友:
干嘛买新的?咸鱼或者矿坛有不少24V大功率的电源出啊,没这么贵,几十元

网友:
个人感觉按2楼大师说的每个串0.5-1欧姆左右大功率电阻即可并联,二极管没必要,24v开关电源改18v之后并联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看了二楼的回复
考虑了一下
是否可以先串联电阻 再串个二极管

我从不用开关电源做这些电动工具的电源,常常会有意外的麻烦出现,我都是用变压器+大功率整流桥来搞,仅仅是我个人这么干而已

网友:
你在手电坛也问了这个问题,二楼回复的网址很值得看看,我把它转过来了
https://zhuanlan.zhihu.com/p/20614436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看了二楼的回复
考虑了一下
是否可以先串联电阻 再串个二极管

电工工具启动电流都非常大的,多个电源串二极管或加电阻,都开了造成连锁反应,全部保护。
所以还是单个大功率工业电源的好,二手的也就几十元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回头试试
我看了些帖子
说是串联二极管可以防止电压差导致高电压流向低电压

电源保护方式很重要,过载打嗝的话,串电阻,或用pwm调速的缓起动,如果过载限流降压的话直接并就行,
所以你不如并了试下就知道了
工业电源350w27v的闲鱼看下不贵,明伟的也不贵,负载能力500w以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看了二楼的回复
考虑了一下
是否可以先串联电阻 再串个二极管

24/3000通信电源也不过150,输出27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