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鼠标微动貌似简单,但我居然看不懂原理?

楼主(2019-07-03):
一只普通罗技:左键失灵,移动鼠标即出现矩形复选框,移到图标上就开始拖动。。。等于说左键自动处于“按下不放”的状态:

双击见得多,这毛病还真没遇到过。话说微动开关里边到底啥结构?于是拆开来看:

图上,com接地,NO接主芯片第一脚,NC空置(也焊接到板子上的,我测量也是接地?原理上看区别不大)。红线意为塑料壳体内部的引脚。按钮位于com和NO之间,按下后,触点从NC脱离,接到NO上;释放按钮,触点回位到NC。

从芯片角度看,每一次点击,相当于得到一个低电平。从而做出相应的鼠标动作。我这理解没错吧。

那我的故障“按住不放”,就是说NO始终接地?从照片上看,簧片没有变形,动作也很正常。怎么解释?我更换微动后,故障消失,说明线路没有问题。我原先认为触点氧化,和NC的接触不良,导致芯片误判为“左键按下”。但从原理图看,完全不是这样。

ps: 吐槽一下,我的维修最终失败。因为不同牌子的微动开关,尺寸虽同,细节有区别。我手头没新件,是牺牲了一个雷柏无线鼠标的功能键来移植过去的。雷柏微动的引脚略粗,而且是弯成直角的(侧键)。弄直之后,加上残留了焊锡,很难插进罗技的焊孔。边加热边顶,结果焊点从PCB上脱离了。。。

拯救的方法是飞线,但加热状态下的暴力安装,引脚变形,导致微动的簧片位置偏差,“微”动“微”动,簧片、触点稍有不准,鼠标用起来极不稳定,最后只能扔了换新。

求教两点,谢谢各位先:
1.原理?或我的故障是怎么产生的?
2.引脚的焊锡如何去除?我有吸锡器,但不太好操作。

网友A:
也可能是你鼠标外壳的原因,塑料边形,当微动弹性小的时候,会被按下。

网友B:
你的故障可能不是微动的问题。鼠标电路板普遍不耐热,很容易掉焊盘。换微动吸锡器是必须的,烙铁功率要足够大,尽量缩短焊接时间。

网友:
1.不好说,估计还是簧片的原因。
2.可以考虑吸锡带、编织铜带,会好点

网友:
你拆壳的时候顺便把它修好了~~
我以前穷的时候经常自己修微动   打磨触点   调整簧片弹力等~~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的故障可能不是微动的问题。鼠标电路板普遍不耐热,很容易掉焊盘。换微动吸锡器是必须的,烙铁功率要足够 ...

T12加一套针管解决问题,我换过二十几个微动了,从没用过吸锡器,不是必须的。

网友D:
如果要清除元件引脚上残余的锡,先把烙铁清洁干净,然后在引脚上加助焊剂,烙铁一加热残锡就会被吸引到烙铁上

这样连吸锡器都不用,前提是烙铁要干净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可能是你鼠标外壳的原因,塑料边形,当微动弹性小的时候,会被按下。

应该不是。不去碰左键也是这样。而且中途半残废地更换微动后,故障消失了。可以反证线路啥的应该没问题。然而簧片位置已经有偏差,裸按能动作,但没有咔哒声和反弹的质感。

按上塑料盖后,更是不太灵光,最后只好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要清除元件引脚上残余的锡,先把烙铁清洁干净,然后在引脚上加助焊剂,烙铁一加热残锡就会被吸引到烙铁 ...

谢谢,下回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C:
T12加一套针管解决问题,我换过二十几个微动了,从没用过吸锡器,不是必须的。 ...

针管和吸吸器效果一样。没有辅助工具,最终结果一般是掉焊盘。鼠标板子质量大部分不行,不耐热。

网友:
96年,红警1代,曾经有一个月用坏一个mouse的记录。
当时微动损坏,是按不动。
现在普遍是单击变双击。

网友(2019-09-04):
换新的微动吧,这个被你折腾毁了。

网友:
这个没有换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针管和吸吸器效果一样。没有辅助工具,最终结果一般是掉焊盘。鼠标板子质量大部分不行,不耐热。 ...

针管该如何使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针管该如何使用?

选和引脚大小差不多的针管,烙铁加热焊锡融化后,用针管套在引脚上,引脚和电路板就分离 了。

网友:
一块钱一个的微动500万次寿命,换了吧,折腾这个不够费劲

网友(2020-12-06):
簧片老化弹力不足了,有时候按下去就弹不上来了,相当于一直按下状态

网友:
你这基本功不扎实!以我玩烙铁30多年的经验,是开关漏电了!引线氧化物导致的漏电。
和电视机之类的串键是一个样子。
微动开关是有接触电阻的,当绝缘电阻小于一定程度,芯片也会判断按键被按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