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捡的这个微波炉,除了变压器,还有什么有用的,拆完扔了算了。

楼主(2019-07-03):
输入1200瓦,输出800瓦,效率只有0.6?损耗也太大了吧下面上图

网友:
磁控管啥的也能玩玩啊

网友:
里面的零件都有用啊,留着将来修你家的微波炉用啊

网友:
有用的人都有用,没用的人都没用……这句怎么那么歧义啊

网友:
电焊机必备啊

网友:
这东西除了变压器还真没啥用的

网友:
我有一台,变频的,那个大变压器都没有,变频板和磁控管还不知道是哪个有问题。不知道该扔了还是修。

网友:
有用的多啊,除变压器外还有门联动的好几个大电流开关,定时器、转换开关、电机

网友:
能捡到家电确实少见,可以拆倒计时模块,微波炉变压器,好几个开关等,我那北京附近不可能会捡到家电,被收废品捡起来卖钱了。

网友(2020-07-06):
不错不错,这也能捡到。

网友:
定时器 各种开关 都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