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个倍量2500毫安锂电池

楼主(2019-07-03):
前阵子撸了1500毫安的,容量还挺足,就用红包撸了2500毫安的,看看是不是也足量。不多说了,上图还是盒子装的

称下重量,前面那个1500毫安的40克,这个只重了3克,心理就估么着可能容量不够,但具体还是要放完电才知道

弄了个简易测试架,没找到合适的外壳,所以一直都有裸奔着

1A恒流放电,差一点点才2000毫安,看来是虚标了

再充电看看,还是不够

完。

网友:
倍量这货本来就差,还这么多人撸啊

网友:
谢谢分享,看来1500足不代表2500也足,安慰

网友:
1a电流太大,试试500ma,这种电池内阻大!

网友:
倍量的不行,前段撸的镍氢电池,全扔了

网友:
说下之前碰到的电池,拆自平衡车,过方0伏,15串4并,充电后有2串短路或严重自放,8节。其他充满10并8安充的,放电4并10安,放出大于8000,第二块有电压,46伏,拆解一半正常,容量足,剩下的有几个开路,大多内阻大,2安放只有1000-800,后来21并,10安,能放出33ah多

网友(2020-07-17):
我也在用倍量18650电池3000毫安的,感觉还行没虚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