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笔记本电池

楼主(2019-07-03):
地摊上5块钱掏的,拆开发现一节挂了,其他3节有3.6左右的电压,可是充电都发热,容量只有2200了,时间长了电压也下降,估计都废了,这次亏了。

网友:
5块钱能亏到哪里去,弄个口香糖充电器的外壳做个随声电源还是够的,或者给手电用

网友A:
充电发热是不是你充电电流太大了,内阻开始变大的电池充电电流不能太大,但是充满做几次充放应该会好点,只是效果不绝对,松下电池寿命还是不错的,但是最近手上几个闲置的松下18650E用着就觉得内阻大了,不管是容量和放电性能都差了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充电发热是不是你充电电流太大了,内阻开始变大的电池充电电流不能太大,但是充满做几次充放应该会好点,只 ...

有可能是充电电流太大了,我拆过三洋大红袍,其中有两节也是充电发热,1A充电电流,然后我两节并联充电基本不发热,循环几次就好了。

网友B:
5块钱买几个电池都赚了,亏条毛

网友:
我上次2元买了一个笔记本电脑的电池,拆出来6节索尼绿皮电池。

网友C:
引用 网友B:
5块钱买几个电池都赚了,亏条毛

各个心理价位是不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各个心理价位是不一样的

难不成你花5元还想能淘到全新的电池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