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29元电钻充电器拆解,顺便咨询下转灯原理

楼主(2019-07-03):
自己绘制的原理图,实在不明白转灯原理,望大佬们指教下!

网友A:
Ss14二极管流过电流的压降

网友B:
感觉确实比较烂,换这种5块钱包邮的吧,比那个好多了: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_u=1102ajs8fdf

网友:
真干净啊,看着光秃秃

楼主:
引用 网友A:
Ss14二极管流过电流的压降

具体点,充满的时候红灯怎么会灭掉?

网友:
充电器太烂了,我那个好歹还有个358:lol: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觉确实比较烂,换这种5块钱包邮的吧,比那个好多了: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09.2.0.0 ...

谢了,这个可以买几个。

网友C:
带的充电器 我都扔了 用座充冲

网友:
引用 网友C:
带的充电器 我都扔了 用座充冲

有些座充也是垃圾的很!只是壳子大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觉确实比较烂,换这种5块钱包邮的吧,比那个好多了: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09.2.0.0 ...

前天看到的,在闲鱼卖,现转到淘宝了,闲鱼买东西还要认证,真麻烦

网友D:
仔细看了一下,2楼说的是对的,红灯大概是不会灭的,转灯并不是一定要红灯灭绿灯亮,这个应该是充满之后红灯绿灯一起亮呈现类似橙红色混合效果。原理是利用了红绿led不同的vf,因为流过4118的电流几乎是恒定的,而ss14流过不同电流时压降不一样,所以可以转灯。不如lm358电路精准,倒也凑合着能用,毕竟电池还有保护板。

业余小白的瞎分析,求大师指点@qrut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仔细看了一下,2楼说的是对的,红灯大概是不会灭的,转灯并不是一定要红灯灭绿灯亮,这个应该是充满之后红 ...

lz这图治颈椎病。差不多这意思,主要靠ss14压降控制绿色led亮灭。具体流程,空载ss14电流极小,压降只有0.1-0.2左右,4148 0.5v左右,红绿vf 3ma下1.5 1.8左右开始导通,俩二极管平衡各自压降使各自总压降维持在2v左右保持特性一致,两路led通过一个电阻限流充电器开路俩二极管电流基本一样所以全部点亮,选择合适电阻令俩led空载勉强点亮。由于双色led,呈现黄绿色指示充满,实际红灯不会灭的。接入电池充电器限流 电压下降,实际如果电池比较亏电俩led都不会点亮,随着电池电压上升红led开始点亮指示充电,绿色由于ss14输出流过大电流压降在0.3v以上,红色才刚点亮,绿色由于电压太低无法点亮,保持熄灭,随着电池逐渐满电,电流减小,ss14压降降低,绿色逐渐点亮,直到完全点亮,勉强粗糙的指示一下充满。

网友(2021-10-10):
东城电钻充电器插电绿灯常亮不闪怎回事?标明是绿灯闪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