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这音箱虚标也太严重了,50瓦标10瓦,210瓦标80瓦。它为什么要往小处虚标?

楼主(2019-07-03):
还是今天捡的,现在拆了,遇到个怪事上面5张是小箱体的,分频好简单
下面是大箱体的,里面塞丝棉是防止共振?
大箱体的大喇叭中间没有那个圆泡泡是什么原因

楼主:
这层楼是大箱体的照片

网友A:
喇叭中间是平面的那个应该是个无源辐射器吧。里面根本就没有线圈,就只是一空纸盆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A:
喇叭中间是平面的那个应该是个无源辐射器吧。里面根本就没有线圈,就只是一空纸盆而已。 ...

但是它也接了线了的,2楼第一张和第二张照片就是它的背面。还有功率80瓦,应该是喇叭

网友B:
大箱体的是好东西,低音是南鲸的,国货名牌,质量也很不错,箱子里放吸音棉除了减少共振,也是可以调节低音阻尼的,至于没有中间那个圆泡泡,我只能说你没见过这种音圈防尘罩而已。看箱体结构大箱子是双六寸半的涂胶盆低音,软球顶高音,要是有一对的话那就很爽了,小的环绕倒是一般般。

网友B:
音箱的额定功率和短时最大峰值功率建议楼主先了解一下,顺便也可以了解一下音乐功率和PMPO功率是个啥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B:
音箱的额定功率和短时最大峰值功率建议楼主先了解一下,顺便也可以了解一下音乐功率和PMPO功率是个啥意思, ...

喇叭背后标的也是峰值功率吗?我把它理解成额定功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箱体的是好东西,低音是南鲸的,国货名牌,质量也很不错,箱子里放吸音棉除了减少共振,也是可以调节低音 ...

大的是有一对,带上小的一共3个是一套,但是只有音箱,没有功放,无福享受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是它也接了线了的,2楼第一张和第二张照片就是它的背面。还有功率80瓦,应该是喇叭 ...

是高音喇叭,低端的串联一个电容,高端用分频器

网友C:
南鲸的喇叭不错,可惜没专用分频器差点意思

网友:
大箱不错的, 老南鲸16欧的喇叭, 灵敏度应该不低
找一根线, 先用旧手机推一下试试看, 能发声的话, 可以找芯片自己做一个小功放, 就省的买啦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南鲸的喇叭不错,可惜没专用分频器差点意思

用南京喇叭的肯定是有分频的,你看到没分频的那个图是环绕箱

网友:
这个喇叭确实有意思!

网友:
谁这么奢侈,这单元当年可是国货精品?

网友:
低音单元无法完全发出高音,有没有分频器其实关系不大,只需要保证高音不被低音干扰,那么只需要一个电容就可以解决问题了,不需要价格高又不实用的分频器。

网友:
50包邮帮君解忧

网友(2019-11-13):
正常啊,那个年代的东西,都是很保守的,不会吹嘘。

网友:
那时候的厂家老实,不会吹牛皮

网友:
高低音单元经过分频变成两分频音箱,其整体的全频承受功率受分频点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