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求助本版大神!

楼主(2019-07-03):
    求助本版大神,请不吝支招!    家里有个2010年的联想昭阳E43L笔记本,T4300+2G,平时尚可做做文档编辑,现在SSD这么便宜,便想着买块玩玩,入手一块金士顿A400 120G SSD,替换原硬盘,开机进入BIOS,检测不到SSD,把SATA类型设置为IDE和AHCI都一样。

    查询联想官网,显示E43可以升级SSD,但要在光驱位,遂再购进光驱托架,装上进入BIOS,还是识别不出这块SSD。
    把SSD转入移动硬盘盒,在另一台台式机上分区,4K对齐,格式化,然后再装入本笔记本,开机进入BIOS,还是识别不出。
    硬着头皮做系统,插入启动U盘,进入WIN PE,在我的电脑里可以看到这块SSD,但是在做系统还原过程中,当重新从本机硬盘启动时,还是显示没有硬盘!
    来回折腾几回,除了从U盘的PE里能看到SSD,其他都识别不出,SSD是好的,光驱托架也是好的,硬盘线也是好的,连接都到位。
    请大神支招,菜鸟快被逼疯了!

楼主:
自己顶一下,求大神支招!

网友A:
为啥放到光驱位   放原硬盘位不行嘛  升级bios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啥放到光驱位   放原硬盘位不行嘛  升级bios看看

两个位置都试过,一样的。

网友B:
我也遇过差不多问题, 旧联想G450, 用intel S3500也遇到同一问题, bios死活不认。 最后改用crucial BX300才可以。 我以前也和你一样,发过帖求助, 但无解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594422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遇过差不多问题, 旧联想G450, 用intel S3500也遇到同一问题, bios死活不认。 最后改用crucial BX300 ...

谢谢回复,情况有点差不多,不同的是我的用PE在diskgenius下看不到,还原操作时能看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啥放到光驱位   放原硬盘位不行嘛  升级bios看看

联想管网下载列表里,没有这款的BIOS供下载。

网友:
老板子BIOS不支持,别折腾了

网友:
奇怪, bios都不认竟然pe能认
除了bios升级估计就是ssd兼容性了, 手头没有其他ssd试试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情况有点差不多,不同的是我的用PE在diskgenius下看不到,还原操作时能看到。 ...

只能试不同牌子的ssd了,我也是试了几款, BX300就可以了。

网友C:
联想的bios太扯淡了,我给同学的笔记本换硬盘,原装希捷500G坏了换了个还是希捷500G,bios能认并安装完系统到一半重启的时候死活启动不了,换上原装硬盘就一点事都没有,折腾N久发现拔下一条内存就能正常启动,然后完成最后的安装步骤,插上另一条内存也能正常启动,说内存不兼容嘛,之前加内存用了两年多都正常,这下装完系统也用了很久没事,真是曰了dog 了

网友:
SSD太新了吧,有些新主控在老机器上问题就是多,例如88NV1120之类的

建议用JM670、667或2246EN主控的试试?

另外提醒你品牌机有的光驱位不支持引导,但是进入系统是可以识别的,主要是BIOS限制,没有在自检时枚举并加入Boot列表

如果遇到这种情况可以交换下位置,SSD安装到硬盘位置,硬盘安装到光驱位置就可以了,反正进入系统可以用

HP、ThinkPad早期部分机型如Thinkpad  E40就是如此的。所以如果要排除问题,你换了其它主控SSD先在硬盘位置单独测试是否可以引导使用

网友D:
你看看BIOS版本是不是0DCN开头?是的话,看版本是不是低于81WW,是的话可以用这个BIOS升级(Windows下就可以刷新)。不过升级后,光驱位置也是不支持引导的,只能支持硬盘位置引导

网友:
引用 网友C:
联想的bios太扯淡了,我给同学的笔记本换硬盘,原装希捷500G坏了换了个还是希捷500G,bios能认并安装完系统 ...

这种确实OO疼

我的联想本,
双飞燕的无线键鼠会跟U盘里的grub打架,热重启没事,冷启动就一本不容二哥(grub)

网友:
笔记本一直用ThinkPad T和X系列,咋折腾者都不出问题,省心!

网友:
联想的BIOS兼容性一直很烂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看看BIOS版本是不是0DCN开头?是的话,看版本是不是低于81WW,是的话可以用这个BIOS升级(Windows下就可 ...

谢谢回复,我的BIOS版本确实如你所说,是0DCN79WW,但是我的M币不够下载附件

楼主:
现在的BIOS版本。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我的BIOS版本确实如你所说,是0DCN79WW,但是我的M币不够下载附件 ...

M币是论坛限制的

楼主:
嗯嗯,私信给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