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飞科毛球修剪器拆解(FLYCO FR5222/附手工画的线路图)

楼主(2019-07-03):
飞科毛球修剪器FLYCO FR5222,参照电路板绘出的线路图。

坛友拆的另一款 飞科毛球修剪器FR5211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104746

网友:
头一回见到有电路板的,我买的都是一个马达一个开关一个电池仓的

网友A:
图纸画得真漂亮,功底深厚啊

网友:
楼主画图真工整

网友:
厲害了,看起來就像是打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纸画得真漂亮,功底深厚啊

以为是电脑软件画的,我又回去看了一遍,强!

网友:
我嘞个乖乖啊!你这基本功是从小学开始练的吧?太厉害啦!一百个

网友:
我滴妈,这手工皮尺画图画的跟EDA一样靓。

位号是咋画的?看了半天像打印

网友B:
一个毛球机的电路这么复杂···楼主人才!!
粗略看了下···还是个傻充么····
相反控制电机的电路要那么复杂搞什么??!!!!!
·

网友:
手工画的电路图很漂亮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个毛球机的电路这么复杂···楼主人才!!
粗略看了下···还是个傻充么····
相反控制电机的电路要 ...

有2点,第一使用的是轻触按键的电子开关,不是机械开关,第二用的是镍氢充电电池,所以需要一个开关电源给电池充电。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2点,第一使用的是轻触按键的电子开关,不是机械开关,第二用的是镍氢充电电池,所以需要一个开关电源 ...

我也觉得电机部分过于复杂,充电部分过于简单了。。。看起来是劣质产品,有起火风险

网友(2021-01-13):
谁能讲讲原理,我的D2损坏了,拆下来,没往上装,现在看充电正常。

网友:
D2不接不行,电越冲越少,找了个D2装上去了。D2是肖特基二极管,不能用普通二极管代换。

网友:
这电路画很工整

网友(2022-11-10):
家里有个一样的,充电线丢了,准备改成锂电池,老哥的电路图太好了。

网友(2023-01-31):
有接线图吗,一红一黑是要接到马达上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