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多拉padavan从源码下载到编译到内核修改教程

楼主(2019-07-03):
搞了两天潘多拉的内核裁剪,总算有点懂了,发上来吧,主要是自己留个档免得忘了,有需要的也可以看看。

源码下载地址:https://github.com/andy-padavan/rt-n56u
上面这个地址你基本上不用梯子是下不到的,正确的方法是用码云把这个仓库同步过来,再通过码云下载或者同步就可以了。
码云导入github的方法在这里:https://www.jianshu.com/p/cd8909d52b8d

编译的部分比较简单,官网WIKI有详细的说明,网址在这里:https://bitbucket.org/padavan/rt-n56u/wiki/EN/HowToMakeFirmware

编译的部分需要注意的点:
1.尽量不要用精简的系统,因为有些问题比较隐蔽,我就因为一个包没有装导致卡了好久,精简版完全版之前切换了好几次,也重装了好几次
2.尽量新建个虚拟机或者新装个系统,避免各种各样的问题。
3.ubuntu版本尽量和官方要求的一致,否则包的版本可能不一样。
4.不要随便用chmod修改源码的权限,我有一次就因为修改了权限导致默认路径改变,最后只能重装系统解决。

内核修改的方法:假设你的目录是按官方来的。
1.按官方教程编译toolchain,假设是3.4.x版
2.复制————/opt/rt-n56u/configs/boards/*你要改的板子的型号:比如RT-N14U*/下面的kernel-3.4.x.config————>到/opt/rt-n56u/linux-3.4.x/————>改名为“.config”(别漏下前面的点)
3.打开终端,定位到/opt/rt-n56u/linux-3.4.x/
4.输入命令:sudo make menuconfig
5.出来的会是这样的菜单:按方向键导航,按空格键改变值,前面括号里空白的是没选则,*号的是选择上的,M符号的是编译成模块的,后面有--->符号的说明有子菜单,每一项都可以选下面的<help>来查看这一项的作用。

6.接下来就可以定制内核了,可以选的东西有很多,第一个选项里有CPU型号,必须要选对,还有内存容量选择,其他比较有用的是USB的功能,能选择很多USB设备,红外,串口,相机等等,当然要固件里有你设备的驱动。对于精简内核来说很多东西都是不用的,比如多媒体,声卡支持,HID之类的,都可以删掉。
7.修改完以后选总菜单的最后一项,SAVA,文件名一定要是kernel-3.4.x.config,最后把这个文件复制到/opt/rt-n56u/configs/boards/*你要改的板子的型号:比如RT-N14U*/下面,这样就完成内核修改了。
8.每次修改内核前都要clear_tree一次,然后把kernel-3.4.x.config重新拷贝过来再操作

楼主:
网口顺序和LED灯设置也是在这里的

网友:
感谢分享,最需要的就是教程

网友A:
敢问撸主,Pandorabox是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敢问撸主,Pandorabox是啥???

玩路由的应该都至少听过名字吧,潘多拉固件啊,和openwrt之类差不多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玩路由的应该都至少听过名字吧,潘多拉固件啊,和openwrt之类差不多的

那Padavan又是啥?

楼主:
就是padavanBox的简称而已,一样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就是padavanBox的简称而已,一样的

科普一下,不对的地方请补充
PandoraBox 是基于LEDE/OpenWrt框架高度定制的中文本地化固件,应用层与OpenWrt高度兼容,但内核相关部分与OpenWrt/LEDE不同,是PandoraBox Team自行维护的LTS内核。
padavan固件是俄罗斯人Andy Padavan(人名或网名?)在bitbucket上发布的基于华硕路由器开源项目asuswrt修改而来的 rt-n56u这套路由器系统的源码,所以国内就直接把这个路由器固件叫padavan了。至于老毛子那就是
俗称。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padavanBox的简称而已,一样的

Padavanbox又是啥???

网友:
引用 网友B:
科普一下,不对的地方请补充
PandoraBox 是基于LEDE/OpenWrt框架高度定制的中文本地化固件,应用层与OpenW ...

+1.........................

楼主:
引用 网友B:
科普一下,不对的地方请补充
PandoraBox 是基于LEDE/OpenWrt框架高度定制的中文本地化固件,应用层与OpenW ...

谢谢科普,我也不是搞得特别清楚,能用就行了,反正都是linux内核出来的

网友:
谁会刷中兴8820V2 路由器的固件。 刷任何固件都可以

网友C(2020-01-15):
楼主的目录跟源码的不一样,有没有更详细的教程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目录跟源码的不一样,有没有更详细的教程呀

应该一样啊,就是源码下的啊

网友:
一直想搞一下路由器固件 感谢楼主的教程

网友:
潘多拉和老毛子不是同一个东西

网友:
楼主你这教程要是发到大恩山不会被笑死才怪。 你一边说PANDORABOX固件编译, 一会教程发的又是老毛子PADAVAN固件的源码编译, 这是啥跟啥? PANDORABOX是恩山LINTEL大神的源码, 而PADAVAN是主要是针对的MTK平台的一些机型的俄罗斯源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