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新人像大家求救 有个音箱是110v被插到220v炸了

楼主(2019-07-04):
我有一个音箱是110v被朋友朋友插到220v炸了,已经知道的是一个125v保险丝断了还有一个自恢复保险丝也炸了。我现在想改成220v的,这个降压牛要怎么量有没有坏?能不能直接把保险丝和自恢复保险丝换成220v的直接降压?还是说这个降压牛SIT41005U  2302有220v代替品?

网友:
标题错别字

网友A:
线圈没事负栽没事(供电高了一倍)测测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线圈没事负栽没事(供电高了一倍)测测看看

会不会炸……?

网友:
保险丝降压? 你来给我讲下保险丝降压原理  看看板子有没有标示 看起来像是双电压输出 淘宝买板子改吧

网友B:
有反面电路图片就好了,炸了的那个,貌似不是NTC,估计是一个压敏电阻,量一下变压器的初级(就是变压器110V的引脚)看看有没有阻值,正常的话应该是几百欧姆,无穷大或者只有几十上百欧姆可以考虑换一只,需要换的话只要输出电压相同或接近的初级是220V的都可以用。但是切记!220V只能针对换的变压器是220V的。这个板子貌似是一块待机用的,估计还有一块开关电源板或者一只大功率变压器。。如果要整机工作在220V上,先要搞清楚原110V到了哪些地方。假如后面还有一个大变压器或开关电源,那些都需要做改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反面电路图片就好了,炸了的那个,貌似不是NTC,估计是一个压敏电阻,量一下变压器的初级(就是变压器110 ...

大神你说对了,确实还有一块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反面电路图片就好了,炸了的那个,貌似不是NTC,估计是一个压敏电阻,量一下变压器的初级(就是变压器110 ...

您能给点指导建议吗?我对电路一窍不通,像您说的一级电源确实是一个保险丝跟一个压敏电阻,次级大电源,我粗看一下也有一个压敏电阻和3个电阻被击穿了

楼主:
最后一张背面图是一级电源的背面图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后一张背面图是一级电源的背面图

完了,烧成这样。。不好说了。。。电源驱动板严重损坏。功率管估计也不保,问题是不知道输出级还有没有短路的。。。就算能修好,可是找元件不好找啊。。。。看看坛子里面有没有高手愿意有偿维修吧。。。(前提是你愿意维修的情况下)。。。。。

楼主:
看来这个要报废的节奏……

网友:
这个开关电源应该很容易改成220输入。。

楼主:
引用 楼主:
看来这个要报废的节奏……

炸掉的地方太多了,而且我没什么基础,不怎么会修……哎

网友:
既然是对电路不懂,还是不改为好,买个220V转110V的转换器就行。省钱省事,最多把它改装进机箱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