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电桥买来就 发挥作用了,鉴别电阻类型

楼主(2019-07-04):
以前没怎么注意,这次用LQ-9101电桥测电阻时发现一些电阻温漂很大,
这些电阻看似都是金属膜的,其实真的金属膜电阻是很少的,淘宝上几块钱几百只混装的
电阻都是碳膜的,可以说铁脚电阻可能都是碳膜电阻,就是铜脚的也不一定是金属膜的
,只有管脚很粗的那些才有很大可能是金属膜电阻

这是买的千分之一的电阻,可是发现高阻都超标
这都快百分之一了,但是它是很粗的铜脚电阻,拿电烙铁加热电阻
初始值1.006M

加热一会变成1.007M了,变动的确不大,而且是正向系数的,说明这时金属膜的
假设它的温漂是100ppm的,加热使温度上升100度,那么它阻值增加10k,变成1.016M
实际只是增加1K,说明它温漂小于100ppm,标称大概是25ppm,温度可能也不到100度
所以只是增加1K

这时一个老的铜脚电阻,当时没全收来,哈哈,其实这时很好的电阻
这是30k的

加热也只是变化10欧姆,当然也和它们导热性好有些关系

这时淘宝上1分钱左右的电阻,看着和上面都一样,除了是细铁脚的
这时加热后的阻值

这是拿走烙铁,回温时的阻值,数字飞快的变化
温漂起码在100ppm以上,而且加热后阻值降低,是碳膜电阻

其实这个用万用表也能测出来,后来发现一些铜脚电阻其实也是碳膜的
一块板子上真的金属膜电阻实际上是很少的,甚至没有,大多数都是廉价的碳膜易电阻

网友A:
其实,金属膜正温度只是大概率,有些也有负温度的。把电阻油漆刮开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金属膜正温度只是大概率,有些也有负温度的。把电阻油漆刮开看看! ...

是吗,哈哈,这还真的不知道

网友B:
电桥精度达不到小数点最后一位的  显示1.006和1.007都是误差范围内, 最后一位要准确,精度要达到0.1%

说实在测电阻(非低阻), 万用表精度高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桥精度达不到小数点最后一位的  显示1.006和1.007都是误差范围内, 最后一位要准确,精度要达到0 ...

万用表也这样吧,除非4位万用表

网友:
引用 楼主:
万用表也这样吧,除非4位万用表

手持电桥能到0.1%,国产好像只有同惠的TH2822E吧, 价格2000+

网友A:
真的金属膜有金属光泽,假的,是真的黑,很黑!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真的金属膜有金属光泽,假的,是真的黑,很黑!

哈哈,剖析的不错

网友A:
也就是说,受热阻值变大基本上可以断定是金属膜,但是,阻值变小也还有可能是金属膜的!
据说,现在工艺不一样了,那种1分钱的细铁脚蓝色电阻,虽然比不上真正的高品质金属膜,但比普通碳膜还是好一些!

网友A:
我也不清楚电桥测电阻和万用表谁更准,感觉两个不太可能测量结果一致!而且电桥设置不同的测量参数,电阻值也是不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就是说,受热阻值变大基本上可以断定是金属膜,但是,阻值变小也还有可能是金属膜的!
据说,现在工艺不 ...

哈哈,看着飞快变动的数字,我真的不敢说好了,普通用其实还是没啥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不清楚电桥测电阻和万用表谁更准,感觉两个不太可能测量结果一致!而且电桥设置不同的测量参数,电阻值 ...

哈哈,要是精度都好的话,应该差不多,顶多差最后一位,电桥也是,好的我感觉不同参数下,测电阻应该阻值相同,除非高频

网友C:
谢谢分享,玩得高端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谢谢分享,玩得高端啊

哈哈,没啥高端,偶然发现的,原来我选了些精度比较接近整数的细铁脚电阻当精密电阻,可是这次一测,发现温漂太大,完全没用,不同温度下读数各异,所以计划破产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哈哈,要是精度都好的话,应该差不多,顶多差最后一位,电桥也是,好的我感觉不同参数下,测电阻应该阻值 ...

线绕电阻,不同频率阻值差别很大,因为分布参数大, 38有人测过,fluke的精密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线绕电阻,不同频率阻值差别很大,因为分布参数大, 38有人测过,fluke的精密电阻 ...

哈哈,大绕线有变化,小的基本没变化,不过我感觉应该没变化才对,因为电桥把直流电阻从组抗里分离出来了啊,所以什么频率都是应该一样,可是实际还真的不一样,我的只能测10K,感觉还不明显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哈哈,大绕线有变化,小的基本没变化,不过我感觉应该没变化才对,因为电桥把直流电阻从组抗里分离出来了 ...

电桥测的是等效串连/并联电阻(和频率关系很大), 不等于直流电阻, 应该说直流电阻是其中的一部分
有些阻容感,对频率不怎么敏感, 有的很明显,尤其100k下,  大容量电解在100k很容易出现负值(呈感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桥测的是等效串连/并联电阻, 不等于直流电阻, 应该说直流电阻是其中的一部分 ...

等效,哈哈,也是难怪高频时电阻加大呢

网友:
我这有VISHAY低温漂0.1%的精密电阻,卖家用高位表标定阻值1.23960K  我用四位半表测1.2374K,同惠2821测100HZ-1KHZ是1.2392-1.2393K,10KHZ下测是1.2352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