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冲击波CB41A多媒体音箱

楼主(2019-07-04):
老款音箱电位器坏了,这个大小电位器的好难找!这音箱你们说多少年前的?

网友A:
买个电动的

网友:
双声道电位器,模拟音量,直接衰减的音频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个电动的

双声道6角B10k。网上卖的外观尺寸都大!

网友B:
下面气泵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下面气泵不错

哈哈 让你看音箱,你来看泵!

网友:
这种电位器手里是没有,但淘宝一大堆

楼主:
引用 网友C:

2001年的。

网友:
我也修过一个,现在用的电位器也是大小不配套的(手头上没有大小一样的),上紧电位螺丝再打点胶固定,飞线连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