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工] APhrodite阿佛洛美国海岸警备游艇动力模型(多图分解制作过程)

楼主(2019-07-04):
做完第二条仿古船模后,感觉都没有想象的那样难,准备再次挑战高难度的手工,制作有动力装置的一艏APhrodite阿佛洛美国海岸警备游艇。体积更大难度越做越高,从基础龙骨开始难度比较高的位置,螺旋桨导管外围,需要将铜管用木材包裹起来,需要细致和美观让东西感觉在水中航行流线性更好。几天过去了虽然进度很慢,但对我来讲是一种休闲娱乐的方式。。。

其实这是一项智慧、能力及技巧的考验,当手握刀片切削木头时,需要手上的力量但不是蛮干是恰到好处。看人挑担不吃力,LP看我似乎不费力感觉挺好玩,也想尝试下,我知道她不行随便找了小木片让她玩玩,结果没半分钟大呼小叫,要找《邦迪》因为切到手血流出来了,她是知难而退了这不是女人玩的东西。。。

2)龙骨切片后按顺序叠加.jpg
3)船舶龙骨开始安装和定型.jpg
4)船舶开始在船壳蒙皮.jpg
5)船舶左右船身同时进行蒙皮.jpg
6)船舶左右船身蒙皮完成.jpg
7)铲除船舶龙骨稳定板,可见船舶骨架雏形.jpg
9)安装船舶动力-无刷电机.jpg
36)垫高船体尾部以减少腻子数量.jpg
37)垫高船体尾部使尾部更加平整流线.jpg
38)船体上腻打磨完成,准备覆盖和喷漆.jpg
39)船体上腻打磨完成,覆盖船体上部准备喷涂底部油漆.jpg
40)准备打磨、外壳平整上腻和喷漆加工的船体外壳.jpg

网友A:
哈哈,电机不渗水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哈,电机不渗水吗

不会,模型所有与水相关部位都进行防水处理,同时这个电机还是水冷循环系统的。可以看见每个电机都有两个连接水管的铜接口。。

楼主:
每个人的毅力和耐心都是不同的无论中外都一样。这条船做了很久,就是考验你的耐心和毅力,你能够坚持到最后吗?我朋友去澳洲多年嫁给了一白人老头,过上了老夫少妻的田园生活,也算衣食无忧的幸福生活。微信联系交流各自的业余生活,我的照片却让白人老头羡慕不以。洋老头也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其中也包括手工制作,其中也做过一条船。但搞了几个月都不知道自己的东西丢到哪里去了半途而废了。恐怕再捡起来就很难了,因为很多东西已经找不到了。

我不是这种做事喜欢半途而废的人。在完成了木结构拼装之后,就要进行外壳打磨、上腻子、喷涂油漆,因为这些工作在室内无法做,灰尘大味道太重。因为船壳体比较大且长,制作工序复杂及自己从来也没有经历过外壳打磨、上腻子、喷涂油漆也算是技术活,对我来讲也算是一种不小的挑战吧。。。
41)10月16日Aphrodite阿佛洛号吃水线下开始上头道漆.jpg
42)Aphrodite阿佛洛号打磨后上腻准备二道漆.jpg
43)Aphrodite阿佛洛号打磨后上腻后最后一道漆.jpg
44)Aphrodite阿佛洛号覆盖底漆,准备打磨后上另一种颜色.jpg
45)Aphrodite阿佛洛号船体上部第二层颜色的黑色喷涂.jpg
46)第三次喷涂前准好遮盖纸黏贴.jpg
47)第三次喷涂前遮盖纸黏贴因为尾部的弧形非常麻烦.jpg
48)第三次黑色喷涂完成.jpg
49)第五次黑色喷涂完成.jpg
50)第五次喷涂后船体尾部呈现的光洁度.jpg

楼主:
在完成了木结构拼装之后,就要进行外壳打磨、上腻子、喷涂油漆,因为这些工作在室内无法做,灰尘大味道太重。因为船壳体比较大且长,制作工序复杂及自己从来也没有经历过外壳打磨、上腻子、喷涂油漆也算是技术活,对我来讲也算是一种挑战吧。
话讲起来很容易但做起来就不简单了,真正体会到要做一个好的作品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因为喷涂漆面光洁度不够或有微小气孔,就要推倒重来,就这样多次打磨喷漆,再打磨再喷漆。

另外这条船在吃水线上、中段、水下部分是不同的颜色,所以制作起来复杂程度更高。在船壳三种颜色虽然可以使用覆盖纸带,但要完整、光洁和漂亮也算不小难度,不过我喜欢做冒险和有挑战的事!
51)上下两段油漆喷涂完成拭去覆盖纸.jpg
52)尾部的覆盖物油漆渗透.jpg
53)头部的覆盖物油漆渗透.jpg
54)油漆基本喷涂完成,但因为有渗透需要全部重喷.jpg
55)因为渗透白黑交界处有渗透,需要重喷.jpg
56)第六次喷涂后船体光洁度已经基本满意了。。.jpg

楼主:
这条船壳三种的颜色的喷涂过程中,在不同颜色交割上搞不好就容易造成颜色渗透,虽然有纸带覆盖,但若油漆过多就会造成颜色渗透,在这种情况下基本就要重喷了,这个问题有点头痛。但不管怎么样,经过七次重喷的基础上还是完成了不同颜色的正常交割。看看最终图片的结果。
57)第六次喷涂尾部的光洁度已经到满意的结果。。.jpg
58)船体喷漆已经基本完成,但头部油漆脱落美中不足。。。.jpg
59)船体喷漆后整体外貌.jpg
60)第七次喷涂修理三色漆终于喷涂完成,船体甲板及侧面图片.jpg
61)一个月后(11月16日)喷涂终于完成,船体侧面图片.jpg

楼主:
船壳最难制作的地方还是在尾部船名外文字的处理上。也是多次反复喷涂,打磨再喷涂再打磨,但最终还是成功了,看看这条船尾部样子。。最后一张图片是还在太平洋上的服务的实物真船与模型进行比较。
62)船舶尾部船号英文字母喷涂失败,打磨后待等重喷.jpg
67)最终完成船壳喷涂和尾部英文船舶名工序.jpg
68)尾部英文船舶名全貌.jpg

楼主:
虽然船体很大,但还是有一些及其细小的部件需要切割、分解、打磨和胶水粘连了,东西还没有我的大拇指粗细和长短。那就是 APhrodite阿佛洛游艇模型的微型救生艇、驾驶舱座椅、艇内小沙发座椅。特别是小救生艇,东西虽小,但制作工艺与大船完全一样,也是龙骨结构,因为太小了,只能在放大镜下面用镊子夹住分解、打磨拼接。看看完成的全过程。。
1)用文件夹固定底座,并搭建救生小艇骨架.jpg
2)从侧面看固定底座和搭建救生小艇骨架.jpg
3)用轻薄木条进行模型的包裹,形成船的蒙皮.jpg
4)用轻薄木条形成船的蒙皮完成,铲除多余材料.jpg
5)船的蒙皮完成铲除多余材料,可以看见内部结构.jpg
6)完成船玄和乘坐木板结构.jpg
7)安装船内踏板和整体上清漆后完成的样子.jpg
9)驾驶舱微型桌椅制作.jpg
10)利用废料制作的游艇三人座椅.jpg

楼主:
游艇有很多小配件但都是白色PVC材料,为了能符合真船的甲板上部件、驾驶舱内设备颜色,特意将相关的材料全部喷涂成金色或者古铜色,看上去可以与真船上部件比较接近。这些小零件太小了且油漆的附着力差,油漆很难喷涂上去,但不管怎样最后还是完成了。。。
63)动力系统安装和船舶配饰喷涂安装.jpg
64)小零件即将喷涂金色油漆.jpg
65)小零件喷涂完成,配以金色感觉如同金属铜色.jpg
94)Aphrodite游艇最后一个部件重新喷涂完成.jpg

网友B:
真了不起 看得我眼红心热 蠢蠢欲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真了不起 看得我眼红心热 蠢蠢欲动

有时间可以买条小船先玩玩,等有时间和精力再做大的,因为这样的船花钱不多但很费时间的

楼主:
别出心裁地为这条船安装了WIFI电路控制。只要好玩,对我们这些人对电子技术不陌生的人来讲不太难。因为有WIFI的手机控制,可以在手机上控制船上的相关系统。

所以还要在原来东西上增加电池舱,控制模块、闪烁灯模块。用手机WIFI信号控制每个船舱内的灯光、动力和夜间船舶航行闪烁灯光,以此来模拟真实状况下的船舶。。。

在网上采购采用WIFI控制模板可控制灯光系统。这里是每一船舱内灯光的单独控制、驾驶舱顶部夜间闪烁系统、动力系统、底舱的眩船灯光系统。。。
18)船舶底舱左右玄窗灯光通电测试.jpg
19)船舶底舱左右玄窗灯光安装.jpg
75)船舶驾驶舱顶部呼吸指示控制模块.jpg
76)船舶驾驶舱顶部呼吸指示控制模块放大.jpg

网友C:
牛叉,我一定要过来露个脸…
这个骨架是自己做的?激光裁剪?

楼主:
引用 网友C:
牛叉,我一定要过来露个脸…
这个骨架是自己做的?激光裁剪?

请朋友帮忙激光裁剪成型

楼主:
终于静下心来把东西做完了。在网上采购的控制板,再下载一控制主板的APP,现在可以在任何有网络的地方控制主板上的继电器了。拿这个东西控制我的船舶模型的灯光,动力、航向,将来无论是做静态的还是水中航行都可以。。
感觉这个东西挺不错的蛮好玩的,因为这个东西可以控制很多东西,衍生出控制家用电器、灯光、采暖等,只要有网络都可以使用。。

20)WIFI模板和电池舱材料准备.jpg
21)WIFI模板和电池舱电路试验.jpg
23)采用WiFi控制模板手机灯光系统.jpg
26)WIFI控制电路与手机联调实验效果.jpg
26-1)WIFI控制电路与手机联调实验手机显示按键.jpg
26-2)WIFI控制电路与手机联调实验手机显示按键.jpg
26-3)WIFI控制电路与手机联调实验手机显示按键.jpg

楼主:
WIFI控制电路模块连接试验完成后,将整块部件、供电系统、照明电源进行安装。但原模型内没有这样的设计和空间,不得不打穿模型甲板以上第一个舱的空间,安装WIFI控制模板、驱动电源和照明电源舱。设计和制作如下图片:
24)船舱内模板控制盒和电池舱盒制作.jpg
28)船舱铺设电缆及安装固定槽.jpg
27)船舱内控制模块木盒制作.jpg
29)在船舱内模板控制盒和电池舱盒安装.jpg
74)船舶模型的WIFI控制模块舱、工模块作电池舱、LED灯光电池舱.jpg

楼主:
船体外壳喷涂完成后,接下来的工作开始着手于船舶甲板以上的物件安装和制作连接了。看看下面的驾驶舱制作、救生艇、桅杆和楼梯的安装。。
69)驾驶舱内微缩零件安装.jpg
34)游艇后甲板救生艇和桅杆.jpg
35)游艇后甲板救生艇、楼梯和可移动船舱盖.jpg
31)游艇内舱动力系统无刷电机.jpg

楼主:
根据原船的实物图片,发现在这条船的舱盖的甲板上都有扶手杆,这是为了船在海洋上有风浪的情况下,随时可以拉住扶手避免摔倒。在前舱、中舱和后舱,每一个舱的甲板上都有扶手,为此为了忠实原作,在舱盖的甲板上都安装了扶手。。。
70)模型基本成型,准备安装舱盖拉手拉杆和船玄甲板栏杆.jpg
71)船舱顶盖扶拉手拉手栏杆安装.jpg
72)安装舱盖顶上扶手栏杆,先抬粘连横杆再下降带合适位置.jpg
73)开始安装舱盖顶上扶拉手栏杆.jpg

楼主:
模型船舱盖板扶手栏杆已经做完了,虽然有点难度但还是被我解决了。但最难得还是船玄左右两边的扶手栏杆 - 甲板栏杆了。模型船舶的栏杆的高度是成抛物线形状,想用抛物线的数学公式来计算并确定每段的栏杆的高度,但计算了一会也没有算出每段栏杆的实际长度(高度),看来自己的脑子已经不好使了痴呆了!最后只好用铅笔勾画出船玄栏杆的大致高度。。。。
77)准备安装船玄栏杆分段高度计算和施工要求.jpg
78)最复杂的船玄栏杆计算和施工.jpg

楼主:
紧靠这个船玄甲板边缘的四方孔就是栏杆的位置,因为离边缘太近,如果要扩大方孔的直径,搞不好就会打穿下面的船壳,但如果不扩大方孔几乎无法做,因为很难加工这样的小的方木棍直径1.5毫米,最后在淘宝上找到一家能够加工1.6毫米直径的木棍,看来这是市面可以买到的最细的材料了。即使材料来了也要非常小心的制作,否则就会打出穿船壳!看来考验我的毅力和耐心的时候来了。。
另外由于船玄的尾部是弧形的,那么扶手栏杆就也搞成弧形的材料。最后想了一个办法,将要制作栏杆的材料用水浸泡,待材料变形后再加工。。。

80)船玄梯形栏杆立柱安装完成.jpg
79)船尾部分扶手木条角度弯曲成型木条.jpg
83)模型船头部分扶手栏杆弯曲角度模板.jpg
81)模型船尾右玄扶手木条模板弯曲定型.jpg
84)模型船头部分扶手栏杆木条侵水后弯曲定型处理.jpg
85)模型船尾左玄扶手木条模板弯曲定型.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