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索尼WM1A黑砖无损播放器拆机(早段时间拆的)

楼主(2019-07-04):
第一次发帖有点简洁和凌乱,多多包涵

看背面比较有质感,前面玻璃跟别的播放器几乎一样,都大同小异

撕开外表保护皮

看到无氧铜材质再镀金工艺的电池后盖

拧开四个小螺丝取出塑料后盖,看到蓝牙天线和4.4平衡插座粗壮的连接线

小心翻开电池盖能看到NFC线圈,五条线的电池还有几层的保护构件

略过

再近一点

换个角度看部分排线。。。

开解完后面的样子

电池也来个特写

前面

从背后松开屏幕的螺丝,其他是双面胶粘稳固定的

3.5连接线和部分特写。。。。

最后主板的电池面

主板靠近屏幕的面

屏幕正面

比较高清A

比较搞清B

网友A:
表示20捡过一个索尼无损播放器

网友:
老机器,做工不错

网友:
Hi-res级别果然用料实在!

网友B:
主板上那个是小电池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主板上那个是小电池吗?

超级电容

网友:
无锡SONY的电池工厂已经卖给了村田电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表示20捡过一个索尼无损播放器

来来来  说出你的故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表示20捡过一个索尼无损播放器

牛批哦,20块不管什么型号的,都是超值,向你学习

网友(2020-02-18):
液晶屏哪里有卖

网友:
楼主是做索尼售后维修的

网友(2021-11-11):
加我微信367002088有事请教

网友:
机器老了,做工不错,学习

网友(2022-11-09):
这个机器用料是狠下血本的

网友:
这机器现在还值得入吗?

网友(2024-05-25):
这个用料不错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