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 三OP07仪表放大器模块

楼主(2019-07-04):
原理图就不发了,网上一大把
国产op07 0.18一个,还一个起包邮
AD620要好几块,这样,更便宜了
放大倍数由背后的三个电阻决定,两边的电阻取值一样,放大倍数就是
         上边的电阻X2

1+(---------------------)
             下边的电阻

精度还凑合,比进口324强得多,而且价格还差不多
然后,模块也方便插拔,可以放在各种板子上玩
op07都是C
俩进口的,俩国产模块

网友:
挺有意思的,谢谢分享

网友A:
在单片机上如何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单片机上如何使用?

就是准备用在电流检测电路上,给单片机用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准备用在电流检测电路上,给单片机用的

是在Arduino上吗,我只是刚开始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在Arduino上吗,我只是刚开始学的

举个例子,用在电流检测上

网友B:
这东西需要正负电源供电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东西需要正负电源供电吧?

是。 7660或者2664都行

网友C:
用3个单运放组的仪表运放吧,这个创意不错

网友:
我还有一大堆OP07.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3个单运放组的仪表运放吧,这个创意不错

是。。。。。。。。。。。。。。。。。。。。。。

网友D:
模块化设计啊,

双排直针的焊法也很有创意

楼主:
引用 网友D:
模块化设计啊,

省的来回焊接拆装了,不然拆几次芯片就被损坏了

网友:
思路不错,做成模块方便多了。

网友E:
设计挺精巧的,电源不需要加滤波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设计挺精巧的,电源不需要加滤波吗

电源的滤波和去耦以及差分信号的滤波都设计到母板上就好了,电阻电容拆装简单,而且也不会坏掉

网友:
轨到轨的运放更适合,便宜又好用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