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半拆爱浦电子隔离DC-DC电源模块,型号WD20-12D05C1

楼主(2019-07-04):
手上有个爱浦的隔离DC-DC电源模块,型号WD20-12D05C1,±5V、2A输出
看外观,做工还不错,就有了开壳的冲动

模块外观

底面也是铝壳

体积挺小的

主要是薄

性能参数

激光打标

针脚

侧面的凹点
开始以为是点焊,后来才知道是土、孔配合的固定点

上下壳结构,中间有胶

先测试
空载的负电压

空载正电压

带载测试
1A

2A,这是额定值

3A

最大可到3.66A

稍大点就保护了

楼下半拆

楼主:
先用美工刀切外壳
因为壳子侧面的凹点像点焊

打开后才知道是凸、孔配合的固定点

开壳了

整体灌胶的,只有部分元件外露

变压器

没盖全贴片件,这个就不好了

钽电解

虽然是软胶,但模块是好的,就不抠胶了

铝壳和针脚的绝缘是这样设计的
这个是空心塑料铆钉

被铆接在底壳上,针脚穿过孔安装

爱浦的电源模块做得还不错,国内一线厂家,卖得也不便宜
这个还是好的,就不继续拆了,请大家谅解
有机会找坏的来拆拆

网友A:
可以改2路充电器了,

网友B:
谢谢分享,原来是+-5V,我说哪来的20W 哈哈,俺上次拆的是24V转5V,工业隔离模块还是好啊,等牙膏

网友C:
看着像隔离降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改2路充电器了,

只能充独立电池,充2串的还是不行

网友D:
引用 楼主:
只能充独立电池,充2串的还是不行

為什麼呢?不是隔離的嗎?

网友E:
功率不小,发热如何?

网友:
看样子有点贵

网友F:
里面就是3842驱MOS,看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為什麼呢?不是隔離的嗎?

他理解错我的意思了,我想要说的是接个usb口充电,他理解成直接给两串电池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分享,原来是+-5V,我说哪来的20W 哈哈,俺上次拆的是24V转5V,工业隔离模块还是好啊,等牙膏 ...

嗯嗯,正负电压输出平时也没啥用

网友:
手上一堆各种电源模块,改天挨个宠幸。。。

网友:
应该是设备仪器上用的电源

网友:
当时好像得好几十元钱,防水的灌封,可能用在贵重仪器上,避免非隔离直通烧仪器。

网友:
引用 网友F:
里面就是3842驱MOS,看过的

各个方案都过得去,关键是别偷工减料别有设计bug,这比一般的充电头可靠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着像隔离降压~

看效率及描述,应该是隔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為什麼呢?不是隔離的嗎?

输入输出是隔离的,但正负5V不隔离

楼主:
引用 网友E:
功率不小,发热如何?

没长时间通电,应该不太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