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手电充电掉电压,难道也是虚标?

楼主(2019-07-04):
TC4056A小板改造充电台灯,改的DC圆插口来充18650,充电电流标称一安。装好后充电时测电源电压只有3.82V,真奇怪,都是5V的空载,有华为和小米总共试了四五个,一安版两安版都有,一插上就降了,不知道这样能不能充满?如果不能,那么每次手电筒是怎充满的?

网友A:
检查下线是不是太细,不然就换根线

网友B:
4506坏了,或者接错线
电源直通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下线是不是太细,不然就换根线

是有点细,我刚剥皮看了下,铜线也氧气也,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4506坏了,或者接错线
电源直通电池

好的谢谢,我一共买了四个板子,等下换个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下线是不是太细,不然就换根线

果然是线的原因,这下可麻烦了,手上没有合适的线,接口已经改了。

网友C:
直通电池,量的电池实际电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通电池,量的电池实际电压吧?

充电器电压